CXA1019S频率显示问题

楼主(2022-06-13):
我的高频头收音机一年前就停装了,后面装了调感收音机现在也停装了,最近又在搞SI4735的,前段时间好多网友问要求装几台,就想着把电压表改成喇叭,加上频率显示,实际测试了一下,接CXA1019S的8脚正常104.3M的台直接没声音,频率表显示20M左右,调谐频率也会变化,接13脚搜台正常,但频率显示完全对不上,实际的台是60M-108M,但显示是60M-108M-60M,频率表用调感头测试过没问题,手上没有别的仪器,不知道哪儿问题,有知道的老师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104.3南京体育广播

楼主:
串台了啊啊

网友:
手抖发重复了

网友:
这个不是二次变频吗?不是接到1019吧,还有去中频也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小电容了吗?几个PF的?

频率表上面串联了100P电容

网友:
1#2p就够了

楼主:
试过也一样不行

网友:
你这个红黄黑绿蓝引线有问题。应把信号引线用屏蔽线引出。
或者在本振边上设计一级射随降低输出阻抗(在频率显示这边增加射随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PF太大了,频率计的输入电容影响到了本机振荡电路,频率不稳定。

几个PF就够了。先小后大,慢慢试一 ...

1P,2P,3.3P都不行,频率表接到本振部分就是显示本振频率,因为调整T2磁芯频率表从20M-30M变化,也能听到不同的台,T2固定到一个频率不动,调谐到不同的台本振频率不变,只有接到CXA1019S的13脚频率表显示才能跟着调谐变化,但频率也完全对不上,感觉这做的就是个异类。

网友:
你说的都对啊。

网友B:
这种用不了那个频率表,要用特别设计的,高频头里的本振引出,减第一中频的频率。我看还是用电压表吧,或者弄个数显电压表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不了那个频率表,要用特别设计的,高频头里的本振引出,减第一中频的频率。我看还是用电压表吧,或者 ...

看来得把高频头拆开试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