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运放输出变震荡

楼主(2022-06-13):
如图所示,运放做IV转换,运放正端接LM385-2.5输出,负端接电流源输入电流0.1mA, 当R60为10k时运放输出波形会震荡,类似正弦波,测试下来要把R60阻值降到300多偶才恢复正常,有没有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给正输入端加滤波,再就近给电源加退藕,之后再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正负输入端的差模电容,负输入端的共模电容,以及负输入端布线对地分布电容,这三个电容和反馈电阻形成 ...

原理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这里的零极点,刚好弄反了。

主要是因为运放负输入端的对地电容引入了一个极点fp,这个极点的频率由这个电容、iv电阻(反馈电阻)共同决定。

当极点频率足够低(低于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频率fu),就会引致自激。因此,楼主把iv电阻取低值时,不出现自激现象。

要消除自激,可以采用2楼回帖的方法。即给iv电阻并联合适的的补偿电容,以产生一个零点fz,起到超前补偿的作用。

附图资料有fp、fz的计算公式,来自于AD公司运放权威walt jung编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一书。

从以上可以看到,如果不注意运放负输入引脚这个节点的布线,会容易引发这种自激。也就是说,从避免自激的要求出发,这个节点的布线面积应尽量小,而且不能过于靠近地线、电源线以及正输入引脚节点等。

网友:
写了好几段文字。论坛的原因弄丢了,只剩下下面一个链接,稍晚一些找时间补回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61

网友:
Ч

β

о1/betafo1/betaж

1/beta/Чfo/1/beta谴Ч

ti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零点还是极点,我想应该跟描述的对象有关。β和1/β互为倒数,对一个是零点,对另一个就是极点。

过了时间,编辑不了。就直接在这里说。

考察是否自激,从运放加入负反馈后的幅频曲线角度切入,会比较容易理解。而那个寄生电容引入的正是极点,起到加快相移速度的作用,因此容易导致自激。

而研究如何消除自激问题,往往需要画1/beta曲线。在伯德图画出1/beta曲线,观察1/beta曲线与运放开环频响曲线的相交情况,以相交的速率(闭合速率)来判断消自激措施是否有效,会比较方便。这时候,那个寄生电容产生的效应在1/beta曲线,需按零点来处理。

我上个回帖所贴的链接,里面推荐了ti合集。ti合集里,讲解了这些知识,以及幅频曲线零极点与1/beta曲线零极点的对应关系(就是你所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也注意到,这里是叫零点还是极点,不同的资料刚好相反。记得看过的资料里有这样一句“反馈电路里 ...

请问这个资料有电子档么?能否共享下,谢谢!

网友:
IV转换就是跨阻放大器,10k这么大的跨组必须要并补偿电容,否则高频相位裕量不足就是正反馈了,补偿电容大小取决于电流源输出电容以及R6大小,同时R6的最大值取决于电流源输出电容以及信号带宽,信号带宽越高R6的上限越小,如果你输入的电流仅仅是直流,那很简单,在R6上并个稍微大点的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