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玩具遥控车的遥控器是否违法?

楼主(2022-06-13):
废旧遥控车,使用的TX-2发射RX-2接收。原来的遥控器没了。现在准备自制一个遥控器,载波频率为27MHz或者40MHz。没有执照的情况下使用这两个频率发射是否违法?如果违法,那么有没有不需要执照或者批准可以直接使用的频率?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231400772471.html 你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功率也不大。电路似乎就是dadasheet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231400772471.html 你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功率也不大。电路似乎就是dadasheet中的 ...

谢谢这位朋友,知道这个《规定》就好办多了。是的,这电路就是dadasheet中的。看到这个《规定》明白了为什么好多遥控车的频率都是27.145MHz了。

网友B:
业余频率,功率又不大,没问题。

网友(2022-07-14):
功率不超0.5W基本没啥

网友:
40N频段里的三次谐波正好落在航空频段,所以限制在机场附近使用。

网友:
科学研究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频率,功率又不大,没问题。

你说的。。。。

网友:
前几天看到谁发了一个无委的频率表,那里面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231400772471.html 你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功率也不大。电路似乎就是dadasheet中的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