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稳定性、低噪声、推推式 VFO

楼主(2022-06-14):
资料 :高稳定性、低噪声、推推式 VFO

高稳定性、低噪声、推推式 VFO.pdf

网友A:
还以为是压控振荡器(VFO),结果是两个电容三点式通过源极耦合而合成的推挽振荡器。“推推式”也不好理解,工作时两边的相位差是180度,只能一推一挽,“推推”不起来。

不好意思,挑了点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压控振荡器(VFO),结果是两个电容三点式通过源极耦合而合成的推挽振荡器。“推推式”也不好理解 ...

老师您不用客气,我转发国外的资料就是请大家讨论的。

我看到资料对 VCO  和  VFO 是这样解释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不用客气,我转发国外的资料就是请大家讨论的。

我看到资料对 VCO  和  VFO 是这样解释的 :

谢谢您的解释。
其实VFO更经常的理解是电压-频率变换器,用于中等精度的电压测量的压控振荡器。
从附图看,信号质量确实不错,有机会也来试一把。

网友:
VFO正解是可变频率振荡器的意思。Variable frequency oscil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