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折腾之给晶体管加输入输出牛

楼主(2022-06-14):
看看给晶体管加输出输出牛怎么样,用的是TDA2050L,

网友A:
输入输出牛的精华主要是阻抗匹配,糟粕是失真大、频响窄。集成石功放无需阻抗匹配,失真以及频响都很低,楼主这样玩岂不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不可取不可取。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自己折腾的,2+2绕法,41片叠厚20 。12V的2050功率小啊,我估计只有几瓦

网友B:
加个转换开关,听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C:
采用分立元件、末级用场效应管、配输出变压器应该有类似电子管的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牛的精华主要是阻抗匹配,糟粕是失真大、频响窄。集成石功放无需阻抗匹配,失真以及频响都很低,楼 ...

是的,所以叫瞎折腾了,这个输出牛一加,衰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转换开关,听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轻了,损耗不少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分立元件、末级用场效应管、配输出变压器应该有类似电子管的音色。

说来惭愧,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胆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叫瞎折腾了,这个输出牛一加,衰减挺大的

变压器的损耗应该不大的,也有可能是阻抗不合适(不匹配)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牛的精华主要是阻抗匹配,糟粕是失真大、频响窄。集成石功放无需阻抗匹配,失真以及频响都很低,楼 ...

非常有道理!

但是,为何大名鼎鼎的麦景图的晶体管功放,还使用输出变压器呢?变压器既笨重、带额外损耗、頻响差、还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损耗应该不大的,也有可能是阻抗不合适(不匹配)所致!

小变压器啊,光是铜阻输入输出就分别2欧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道理!

但是,为何大名鼎鼎的麦景图的晶体管功放,还使用输出变压器呢?变压器既笨重、带额外损 ...

我在想是不是卖家的噱头,我个人是觉得输出牛没啥必要,我这次是纯粹折腾

楼主:
本来这个输出变压器矽钢片应该对插,41片的Z11太少了,买的二手,一块胶水胶的死死的,就没办法顺插了
,损失不少电感量

网友:
高压电路才好玩的,晶体管配输出牛效果不会差,前级仍然用胆,电源可以用麻将机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牛的精华主要是阻抗匹配,糟粕是失真大、频响窄。集成石功放无需阻抗匹配,失真以及频响都很低,楼 ...

晶体管功放板采用输出牛隔离扬声器,我个人多次试验过。至少要采用30W铁心,初级和次级为1:1。初级和次级绕制至少300圈。阻抗为4欧。
扬声器隔离变压器,网上有一家专门生产。好像叫什么昌精公司的。

扬声器隔离变压器至少有以下作用:一、避免扬声器有直流通过,引发动圈静态位移造成的失真;二、有效保护扬声器,不易烧毁;三、变压器的磁滞作用,可以改变晶体管机特有的声音“毛刺”,使得声音近似胆机。

缺点,就是降低了通频带。高低音均有一定衰减;也正因此,与过去老收音机声音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功放板采用输出牛隔离扬声器,我个人多次试验过。至少要采用30W铁心,初级和次级为1:1。初级和 ...

我用的是5W铁芯吧,好像也能用,比值是1比1,2夹2绕法,电感量12mh,找变压器厂绕的,圈数不知道了

楼主:
我设计的是输入2个6V,输出2个6V,然后输出输出两绕中其中一个交换,就变成了2夹2了

网友G:
      70年代无论是晶体管的收音机还是扩音机都有变压器,高级的还采用坡莫合金铁芯。80年代功放电路就被无变压器的OTL取代,接着又出现了OCL,90年代的高保真都是采用这两种电路。之后就有了傻瓜功放厚膜电路。继之又出现了高保真的集成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5W铁芯吧,好像也能用,比值是1比1,2夹2绕法,电感量12mh,找变压器厂绕的,圈数不知道了

晶体管输出牛绕法应该是双线或多线并绕,不需要分层,做1比1就是同规格线,二比一三线,三比一可以五线,三串两并分初次极,也没有垫纸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70年代无论是晶体管的收音机还是扩音机都有变压器,高级的还采用坡莫合金铁芯。80年代功放电路就被无 ...

输入的是网上买的好像是坡莫合金,E19的,输出就不是了,拆机的0.35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体管输出牛绕法应该是双线或多线并绕,不需要分层,做1比1就是同规格线,二比一三线,三比一可以五线, ...

圈数就是1比1 了

网友I:
这要是有“胆味”就牛了

网友J:
这音箱、这机壳、这真够烧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要是有“胆味”就牛了

胆味是什么?

什么失真、谐波千万别真信,胆机输出的是电流电流,石机输出的是电压,对于扬声器这种纸盆音圈能贮存机械能的负载来说,电流信号才能真实地还原振动波形

要胆味很容易,画个tda2030吧,按照这个思路就是胆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音箱、这机壳、这真够烧的!

省钱,报废的PCB做的音响,洞洞板做的功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要是有“胆味”就牛了

胆味就是输出牛的磁滞失真,不存在什么牛不牛,玩过十年音响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胆味就是输出牛的磁滞失真,不存在什么牛不牛,玩过十年音响的都知道

我喜欢听这个失真?请教下怎么能使胆味浓,我做个6p1和石鸡差不多

网友:
何谓胆味,看不到胆谈胆味,只能谈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胆味是什么?

什么失真、谐波千万别真信,胆机输出的是电流电流,石机输出的是电压,对于扬声器这种纸 ...

多谢大师!我试试

网友:
增加了磁滞回线产生的胆味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