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一下,电脑系统的声音输出有时会自动切换到digital audio(s/pdif)

楼主(2022-06-14):
大佬们求助一下,电脑系统的声音输出有时会自动切换到digital audio(s/pdif),然后就没有声音了,点“选择输出设备”,没有“扬声器”的选项。我用的是老式音响加功放,音频线没有插错,系统用的是微软官方下载的正版win10系统,没有病毒。请问大佬,这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谢谢你的耐心指点。

补充内容 (2022-6-16 11:00):
我重新从网上下载了RealTek (瑞昱) ALC887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s 驱动程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在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设置“禁用前面板插孔弹出对话”和“在插入设备时启用插孔检测”试试看

网友B:
如果显示器是HDMI或者是其他非VGA接口的数据线,有时会造成声音输出切换到显示器(投影)等设备,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不用的那个声卡禁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设置“禁用前面板插孔弹出对话”和“在插入设备时启用插孔检测”试试看

谢谢大佬的帮助,我用的是win10专业版,在控制面板和右下角都没有“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可能win10家庭版自带的有吧。我重新从网上下载了“RealTek高清晰音频管理器”的声卡驱动,在控制面板和右下角就出现了“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目前看没有什么问题了,搞定了,谢谢你的帮忙哦,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器是HDMI或者是其他非VGA接口的数据线,有时会造成声音输出切换到显示器(投影)等设备,你看看你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显卡和显示器都是接的常规的DVI线,技嘉gtx1060 3G,应该没什么问题。我重新从网上下载了“RealTek高清晰音频管理器”的声卡驱动,目前看,问题似乎解决了,谢谢你的帮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不用的那个声卡禁用即可.

我重新从网上下载了“RealTek高清晰音频管理器”的声卡驱动,在控制面板和右下角就出现了“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目前看没有什么问题了,搞定了,谢谢你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D:
上面那么红的一句话,没看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帮助,我用的是win10专业版,在控制面板和右下角都没有“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可能win10家 ...

和专业版、家用版无关,倒是和声卡驱动的完整版和精简版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么红的一句话,没看见??

你是指激活windows吗?和激活没有关系吧,另外,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专业版、家用版无关,倒是和声卡驱动的完整版和精简版有关,

原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啊,应该是吧,反正下载了realtek的声卡驱动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帮助。

网友E:
声卡型号不对说明声卡没安装驱动,驱动z装好好了会出现“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声卡型号会变成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网友:
直接禁用该音频输出设备就行了。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很简单,就是操作系统没装好,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卡型号不对说明声卡没安装驱动,驱动z装好好了会出现“Realtek音频控制”面板,声卡型号会变成realtek hi ...

我重新从网上下载了RealTek (瑞昱) ALC887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decs 驱动程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谢谢了。另外,我用的是win10专业版21H2,控制面板没有“Realtek音频控制”,重新下载驱动后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