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怎么绕?

楼主(2022-06-14):
我弄几个高频变压器的收音机,高频变压器怎么绕?哪里是起头,哪里是收头?初级和次级的方向一样还是相反?是我画的中哪一种?并且初级和次级什么方向?

网友:
我装9吋电视机,绕过;

一,初极,次极,方向一致;

二,起头点,如果接热端,

另一侧的起头点,也是接热端;

如果反向,但必须一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杂志1967年1期上有介绍收音机高频变压器绕制方法找了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绕磁环与绕固定柱磁芯是不同的,不过也是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B:
高频变压器在资料上一般用一个黑点标记线头位置,你找到资料照资料上的标记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在资料上一般用一个黑点标记线头位置,你找到资料照资料上的标记绕就行了。

可是没有标

网友:
那个星号就是头,不行就反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星号就是头。

所有的都一样吗?

网友:
你图中的高频变压器没有相位要求,所以它没有标。

网友:
我最近的制作体会,在我的67-4四管机制作过程中,底视逆时针绕,200T线圈如果接BG1集电极这一头是起点的话,按照四楼电路图标注的同名端要求,应该在300T线圈接二极管那一端是绕制的起点,这样绕我发现低端电台有点啸叫,于是我调换了300T的接头,将接二极管与接地的调换过来,发现低端台啸叫声消失,比较稳定。话说同名端的意思是指让同一磁芯上的线圈电流方向一致对吗?200T线圈那头电流流向是从BG1集电极流向音频输出端,300T线圈是从接地端流向二极管,如果是这个流向,岂不是4楼的同名端标注反了?绕制中周的经验说是同相增益大,异相稳定好,我现在也有点搞不清了。还有,我发现顺着绕与逆着绕效果也有区别,我的68-1电路两管机上线圈是底视顺时针绕的,200T起点是BG1集电极,300T起点是接地端,性能很好,而我的67-4的高频变压器接线与二管机一样,绕制方向是底视逆时针的,好像效果不如两管机的效果,所以我准备再绕一个对比下效果。

网友:
没有标就是无所谓,不用分头尾。

网友:
这个其实也简单,只要保证初次级绕组绕制的方向一致即可,如果装机后声音很小或无声,颠倒次级两个引脚接线就完事!

网友:
次级接的是检波,所以从原理上讲正反无所谓,但是因为高频变压器和磁棒天线之间存在一定耦合,所以接线顺序取决于高频变压器和磁棒的位置关系,如果发生啸叫要把初级接头反一下就行

网友A:
屏幕截图 2022-06-17  屏幕截图 2022-06-17  无线电杂志1967年1期上有介绍收音机高频变压器绕制方法找了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