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可以玩玩

楼主(2022-06-14):
两年前做了一个X形的中波天线效果不错。最近在网上看见有人用亚克力环形圈制作的中波天线感觉不错,肯定比德生专业生产的环形天线要很多。因为人家的环形直径要大,采用多股纱包线。之前我没有用纱包线制作过,但看见别人的的制作让我有重新制作中波天线的欲望。

看见别人的视频有点不太相信,209KHZ的长波电台在哪里接收,电台信号是国外的长波电台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接收到。虽然环形天线在制作过程中用了两组线圈,一组纱包线是中波带宽,另一组设计用漆包线地长波电台的带宽。但不是所有的地域环境都可以接收到长波信号。。。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活干得漂亮

网友B:
长波电台有啥内容?

网友C:
天线制作得漂亮!另,问一下W版,那个X型中波天线,线是如何穿入四块板边缘的孔中的?以我的想法,只能一根线从一个孔到另一个孔慢慢穿,但一圈穿完到第二以至于到最后一圈,这根线必须不断从第一孔穿进,这样做的结果在穿的过程中须不断调整,一是不方便,二是不容易将线圈的线拉直。

网友:
这针线活做的真漂亮,都可以案头当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制作得漂亮!另,问一下W版,那个X型中波天线,线是如何穿入四块板边缘的孔中的?以我的想法,只能一根 ...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用钢锯条在每一个穿孔的位置锯一个小槽,这样就不用费劲穿孔只要将铜线嵌入槽里就可以了。
之所以没有锯槽只钻了孔是为了好看。顺便说,所有东西做好后用光量漆喷涂一遍,既防潮又防止铜线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活干得漂亮

这个是专业行家的东西,比业余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波电台有啥内容?

图片视频文件时间很短,是讲英文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波电台有啥内容?

视频文件时间很短,没有分辨就结束了。知道是讲英文的长波电台。。

网友D:
请问版主,亚克力圈的外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亚克力圈的外径是多少?

350毫米直径

网友E:
以这天线的直径和纱包线用料,效果自然要好于德生那款成品天线。有时间条件诚可以制作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这天线的直径和纱包线用料,效果自然要好于德生那款成品天线。有时间条件诚可以制作玩玩。

谢谢朋友关注我的帖子,现在有大把的时间趁自己还能够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