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供电跳闸原因的分析,这个电源保险参数使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2-06-15):
昨日我们单位某供电线路因一台电脑开关电源引起了跳闸,导致线路上其它设备 都停了电。之后我拆开这台电脑开关电源想分析下为何它不先烧保险而会引起前端跳闸,拆开后发现这台电脑开关电源上保险居然是16A的,而这条线路上的跳闸开关也是16A的,估计是开关电源出现故障后电流变大,保险丝还没有烧断,线路上的跳闸开关先跳了!

查看这台开关电源的功率也才700W,但它为何要使用16A的保险呢,从功率计算它电流应该是3.5A左右,那使用5A的保险才是合理的吧。
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这台电源开关使用的保险丝参数不合理,还是我们选择的跳闸开关A数不合理 。

下图是电脑开关电源的铭牌参数和保险丝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这台开关电源的功率也才700W,但它为何要使用16A的保险呢,)它标识的工作电流就9.5A呢,说明它的功率 ...

标识工作电流9.5A我估计是按100V电压情况下计算的,但是在我们的环境下,220V供电情况下,是否应该使用5A的保险丝合理?

网友:
那个保险管子的线路板丝印是16A ,管子本身也是16A的?

网友:
十几年前我的组装机一通电开机,漏电保护开关就跳闸。后来把那个接机壳的线剪掉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B:
记得修过的几台都放得偏大的
墙插座放16A小了些。如只有单个墙插16A可以

如怀疑厂家放大了?
可用波波抓个开机瞬间电流看看

网友A:
(查看这台开关电源的功率也才700W,但它为何要使用16A的保险呢,)它标识的工作电流就9.5A呢,说明它的功率因素很小,视在功率很大,加上容性负荷和开关管某些不良时刻的冲击电流,选用一倍半多电流的保险丝也不足为奇吧!毕竟保险丝的作用主要又不是保护下级设备,它是为了使供电故障不扩大化的。选得太小会由于误差和衰退等原因误熔断,反而增加设备故障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修过的几台都放得偏大的
墙插座放16A小了些。如只有单个墙插16A可以

用什么设备可以测?

网友:
只能说明你上级空开额定电流选小.另外16A保险熔断时间也远大于空开跳闸时间.

网友:
空开断开电流比保险丝灵敏,保险丝有个热溶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设备可以测?

16A这路除了这个电脑插座,如还有其它设备连着, 又是公司的
16A小了,

看开机电源的峰值电流, 用示波器+电流钳(也可用取样电阻代替,定性)
有峰值档的万用表也可以(只是没示波器准,不同表速度差异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识工作电流9.5A我估计是按100V电压情况下计算的,但是在我们的环境下,220V供电情况下,是否应该使用5A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厂家的原始设计也不一定面面俱到,但是厂家的元器件参数往往是多方面考虑的,并且它们一定有实际的定型数据为依据。贸然更改有可能会有不可预知的问题和风险。一半台设备若按一定的规范实验安全可靠性则完全不值得,当然自己的设备试着改造那是自己的权利。但是按我一贯保守的思路肯定不提倡!

网友:
适配全球电压的电源没办法太精准,只有将就小的。另外那个保险丝的话,我估计是规格的原因,额定都9.5a了,肯定得比9.5大一些,10的话又太小,比10大的标准件就是16,要是选12.13就是非标件,得加钱定制,成本又增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综合来看,这个保险的选择也不算有太大问题,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在220V环境下,可以换小点的保险,但也不能保证在电源故障的情况下,先烧保险而闸不跳…………

网友:
电脑电源选用 16A保险应该不是问题,   按最低100V电压,  9.5A电流算,   额定电流再×1.6--1.8的启动电流倍数, 大概也就16A了, 所以选用16A没问题

如果多个电脑供电的话  空开选 16A 确实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