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合管

楼主(2022-06-15):
昨天在快手视频看到一段,说是只要是复合管,其中复合中有二极管的,另一边不管是三级,四级还是五级管,线性都非常好。不知道真假,坛里老玩家认同吗?我只玩过6SQ7(6G2P).

网友A:
不要道听途说!有可能是他就看到了一两个型号不错并不能说明所有带二极管的复合管都是那么完美

网友B:
我电压放大级用6G2P,啥都好,就是有干扰声(嘤嘤的高频声音),没办法又买了2只RCA的铁壳6SQ7,才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有的资料是说ECL和PCL只是灯丝电压不同.有的资料查PCL参数,上面就提示详见ECL

对, 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PCL86和ECL86还是有一点小差别。ECL86是(ecc83+el84),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点差别

3.ECF80、ECF802、ECL84、ECL85、ECL805、ECL86、ECH200、EFL200、EL500、EL504、EL508、EL509、EL519、GY802、EY86、EY87、EY88、EY500A、ED500同表中相应电子管性能相同,仅灯丝特性不同(见附表)
相同性能的电子管对照表
型号                灯丝电压   灯丝电流 性能相同的电子管
                      (V)      (mA)
ECF 80                6.3        430        PCF80
ECF 802               6.3        430        PCF802
ECL 84                6.3        720        PCL84
ECL 85、ECL 805       6.3        900        PCL85
ECL 86                6.3        660        PCL86
ECH 200               6.3        435        PCH200
EFL 200               6.3        810        PFL200
EL  500、EL 504       6.3       1380        PL500
EL  508               6.3        825        PL508
EL  509               6.3       2000        PL509
EL  519               6.3       2000        PL519
EY  86、EY87、GY 802  2.6        300        DY802
EY  88                6.3       1550        DY88
EY  500A              6.8       2100        PY500A
ED  500               6.3        400        PD500
〖图片〗封三。

网友D:
线性不线性看曲线图而不是看有没有二极管。如果心里没谱的话,这样说法倒是好记,可惜不准确。
带二极管的五级管往往是用于中放,有遥截止特点用于AGC,用于音频则要仔细掂量。带二极管的三极管则是多用于音频电压放大,但为了追求放大倍数往往做的内阻很大,现代音源用于音频放大也要认真考虑,用不好则衰减高频。

网友E:
说个类似的复合管话题,用欧洲复合管PCL86(ECC83+EL41)内部的ECC83做马兰士7,声音比欧洲的ECC83的声音更通透,纯净。以前一直不敢说,总认为是偶然现象。(,PCL86灯丝不是6.3伏,是两个6.3伏串联。)

网友F:
ebf80  ebf89线性如何?

网友G:
快手抖音微信里面键盘高手多了去,但都限于键盘高手,随便举个栗子,6B8P遥截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手抖音微信里面键盘高手多了去,但都限于键盘高手,随便举个栗子,6B8P遥截至管

6B8P接成三极管线性不错吧?以前看过几个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ebf80  ebf89线性如何?

没用过,不知道啊

楼主:
EBF89看着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个类似的复合管话题,用欧洲复合管PCL86(ECC83+EL41)内部的ECC83做马兰士7,声音比欧洲的ECC83的声音更 ...

看来PCL86和ECL86还是有一点小差别。ECL86是(ecc83+el84),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个类似的复合管话题,用欧洲复合管PCL86(ECC83+EL41)内部的ECC83做马兰士7,声音比欧洲的ECC83的声音更 ...

您说的是只用ECC83,那就搞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说个类似的复合管话题,用欧洲复合管PCL86(ECC83+EL41)内部的ECC83做马兰士7,声音比欧洲的ECC83的声音更 ...

PCL86(ECC83+EL41)?
      ECL86的三极管部分与著名的音频电压放大管12AX7的电性能是完全相同的,而五极管部分又与6BQ5(6P1EL844)不分伯仲,所以ECL86(6GW8)是一只性能价格比很高的音响用电子管。五极部分只是跨导与EL41相同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6B8P接成三极管线性不错吧?以前看过几个制作

6B8P接三极管还是能响,所谓遥截至管就是栅极存在不均匀间距,用意就是调整线性适应自动增益控制,这个不是三接就能解决的,属于先天不足。

网友:
     不完全对,电子管都有线性好的一段,就对曲线整体而言复合二极管也要具体分析,复合二极管的设计初衷是为收音机省掉一只检波管。被二极管复合的就是低频放大三极管,五极管,或者中频放大的五极管,用作低频放大的三极管要考虑线性与放大因素,当然好于部分单独的管,至于复合的五极管怎么也比不上单独的三极管做低频放大,比如国产管6G2是不错的,而6B8P就差强人意了。高放大因素的6G2在使用中会由于二极管部分的面积相对6G2P为大且内部没有屏蔽很容易感应杂散信号,甚至自激,最好要加屏蔽罩。没有仿照老毛子的“莫斯科人”牌的小“北京”收音机就不会生产6B8C(6Б8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不线性看曲线图而不是看有没有二极管。如果心里没谱的话,这样说法倒是好记,可惜不准确。
带二极管的 ...

也可能是快手为了吸引人气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L86(ECC83+EL41)?
      ECL86的三极管部分与著名的音频电压放大管12AX7(6N4J)的电性能是完全相同 ...

是的,看国外的介绍ECL86就是ECC3(12AX7)。加EL84.

楼主:
引用 网友G:
6B8P接三极管还是能响,所谓遥截至管就是栅极存在不均匀间距,用意就是调整线性适应自动增益控制,这个不 ...

也不是一说遥截止就一无是处,在一定的区间和锐截止差别不大。看做过的人都说不错,河海先生也专门做过测试,失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个类似的复合管话题,用欧洲复合管PCL86(ECC83+EL41)内部的ECC83做马兰士7,声音比欧洲的ECC83的声音更 ...

看资料说PCL86是专为电视音频设计,ECL86是为消费类音频设计,是ECL82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ECF80、ECF802、ECL84、ECL85、ECL805、ECL86、ECH200、EFL200、EL500、EL504、EL508、EL509、EL519 ...

国外有的资料是说ECL和PCL只是灯丝电压不同.有的资料查PCL参数,上面就提示详见E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压放大级用6G2P,啥都好,就是有干扰声(嘤嘤的高频声音),没办法又买了2只RCA的铁壳6SQ7,才解决。

可能是管子存放时间久了吧,我用6SQ7,玻璃管和铁管没发现有杂音,烧一段时间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管子存放时间久了吧,我用6SQ7,玻璃管和铁管没发现有杂音,烧一段时间看看呢

你晚上夜静时就知道了,铁壳不会有问题,玻壳的都有。

网友:
感应噪声吧,加个屏蔽罩试试,应该有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道听途说!有可能是他就看到了一两个型号不错并不能说明所有带二极管的复合管都是那么完美

当时他说了有20种型号,大都比较陌生,我也记不住。只能说很多型号很好,不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