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喇叭保护板快速断开

楼主(2022-06-15):
玩功放的大多都加个喇叭保护板,一般的简易的保护板开机都可以延迟,但是当关机时却不能立即断开,导致功放关机后喇叭会“噗”或“啪”的声响,我想了个简易的电路,用初级220V电源控制喇叭保护板的工作电源,当功放断开220供电时,喇叭保护板即可断电;
随意想的,可能有缺陷,感觉第二个图更合理,欢迎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你折腾这么多,直接用220V交流线圈的继电器和喇叭保护继电器的绕组串联在一起不就完事了?
虽说正常保护板是有断电立即关闭的特性的,一般是交流半波整流但不滤波或者很小容量的滤波,电压下降速度远快于主滤波电容的速度,低于阈值就切继电器

楼主(2022-10-02):
引用 网友B:
甭管啥路数,达到目的就行 :)

接收机做音源,功放和接收机是用的一组220V电源,是由同一个开关控制,既然功放保护板不好鼓捣,那就把主意改在接收机上,接收机电源是采用TNY176芯片的开关电源,其主滤波电容是22UF;
功放关机时有声音,是因为接收机关机时间早于功放继电器断开的时间,那么把接收机关机时间延长,使之关机冲击声落后于功放继电器断开时间,同样可以实现目的;
为此,把接收机电源板上主滤波电容由22UF换了个120UF的高压电容,为了减轻开机冲击电流过大,在220V输入回路又加了一个NTC热敏电阻;
这样在220V断路后120UF电容存储的电量延长了接收机的工作时间,经过实际应用效果明显,由于开机有了延时,现在系统终于没有开关机冲击声了;

网友(2022-06-15):
不能立即断开是保护电路的设计缺陷,这种电路不能用。功放机自带的保护电路没有这个现象,市电断开继电器跟着就断开,滤波电容上还有电压关机冲击波不会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折腾这么多,直接用220V交流线圈的继电器和喇叭保护继电器的绕组串联在一起不就完事了?
虽说正常保护 ...

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折腾这么多,直接用220V交流线圈的继电器和喇叭保护继电器的绕组串联在一起不就完事了?
虽说正常保护 ...

忘了说了,我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我用的是开关电源!

请3AG1大师帮我设计的
原图是控制TPA3255的静音脚
也可以改成控制三极管把输入信号短路静音掉

好像是这个图,我搭棚焊接的,TPA3255用的一个19.5V笔记本电源
调试好后,好不容易装下,没再拆出来核对一下,只是凭记忆重新画了下
大体结构是综合参考了3AG1大师给我设计的几个分图
用的都是电脑电源、电脑主板上的拆机件
NMOS管是APM3054N,补水印挡了

刚开机通电时,在建立起工作电压的过程中,自举电容快速充电
会提前把NMOS管的栅极Vg电压拉高,使NMOS管导通,从而把reset脚的电压拉低,实现开机静音

当关机断电时,TL431会快速检测到工作电压跌落,开始截止,这时LED灯立即亮起
驱动三极管导通,在完全断电前快速把reset脚的电压拉低,实现关机静音

多圈电位器是调节触发电压的,可以上电后先调到静音和不静音的临界位置
然后再在开机状态,稍微调过一点,刚好不静音为止,然后反复关机、开机,试一下静音效果,不行就再细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

简单直接做到了,但......
功放保护板需要开机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接入喇叭,按上面那点子,保护板会失去保护作用。

网友:
upc1237,简单粗暴!几十年强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直接做到了,但......
功放保护板需要开机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接入喇叭,按上面那点子,保护板会失去 ...

不会啊,用作断电控制的继电器也是开关保护板继电器的绕组,于是两个继电器组成“与”逻辑,只要有一个断开功放必然切断输出。上电后第一个继电器闭合,保护板继续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再给线圈通电,第二个继电器才能动作。虽说如果能获取正常的交流电压的话完全没必要用这种方式,保护板自己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用作断电控制的继电器也是开关保护板继电器的绕组,于是两个继电器组成“与”逻辑,只要有一个断 ...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220V继电器的触点串入保护继电器的线圈回路。
昨天给想成了俩线圈串联,真是糊涂,也不想想这么串会放烟花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220V继电器的触点串入保护继电器的线圈回路。
昨天给想成了俩线圈串联,真是糊涂, ...

我的是开关电源,就是用工频变压器,一般初级220V也是没有继电器吧?
我这个大概功放静态电流偏小,耗用电流不大,断电后310V电容和次级电容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保护板供电系统电容也可能有这种情况,故而保护板不能立刻断开,这种情况也不是太严重,想到哪算哪;

网友:
一般的继电器耗电约30mA,这个电流也不小。把继电器供电电路的储能电容取小一些,能保证这个电容电压的跌落速度足够快(从断电起到继电器触电跳开,12v的继电器跳开的电压约9v),快于功放电源电压跌落至dc失控的速度(不同电路情况不同,估计通常要至少跌落一半的电源电压才出现dc失控),就不会出现楼主担心的问题。

通常保护板的储能电容(即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容量都不大,因此,不会出现楼主担心的问题。

除非原设计有误,又或者制作者自作聪明(盲目增大储能电容容量!),才会引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开关电源,就是用工频变压器,一般初级220V也是没有继电器吧?
我这个大概功放静态电流偏小 ...

因为你一开始画的电路电源取自220V,所以按照你的提议设想。
如果只取DC电压的话,做个带低电压基准的(1V, 2.5V)比较器,只要电压跌落15%就切断功放输出,主滤波电容可以适当取大些。

网友D:
在开关电源上加一路半波整流,并用小滤波电容供保护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开关电源上加一路半波整流,并用小滤波电容供保护板使用。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