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梅花750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规格参数

楼主(2022-06-15):
   100元捡破烂买了台梅花750三波段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的电源变器被二手商剪掉卖了。准备去定制一个装上,请教一下该机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和各绕组的电压参数。

   谢谢!

网友A:
找一个红灯711的电源变压器替换即可

网友B:
你看那个功率输出的电子管型号.6P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红灯711的电源变压器替换即可

多谢电路图,按照电子管估算,输出 220V-0-220V 、6.3V、  3.15V-0-3.15V  三组电压,功率40W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功率输出的电子管型号.6P1吗?

是的,输出是6p1

网友:
发错了   应该发楼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电路图,按照电子管估算,输出 220V-0-220V 、6.3V、  3.15V-0-3.15V  三组电压,功率40W应该够了吧 ...

红灯711变压器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电路图,按照电子管估算,输出 220V-0-220V 、6.3V、  3.15V-0-3.15V  三组电压,功率40W应该够了吧 ...

别做的太小,自己用要留点余量
还要找个靠谱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做的太小,自己用要留点余量
还要找个靠谱的商家

好吧,做成50W的应该够了吧。

淘宝上找了家全铜线定制变压器的商家,60元包邮。以前在他家定制过200W的功放环牛,感觉质量还行。无哼唧长期工作发热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变压器的数据

多谢,俺就按照这个参数去定制。变压器功率按50W吧。

网友:
巧了,我拆了好几台梅花750,这台机器的变压器比红灯系列的要大一点

网友:
包括输出变压器个头也要大一些

网友:
叠厚实测43mm

网友:
次级4.3v印刷错误,是6.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