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j1推fu32自给偏压怎么调整电路?

楼主(2022-06-15):
本人小白,从淘宝上买了6j1推fu32单端小胆机,装机成功。看到fu32可以替换fu19,需要自给偏压电路,现把电路图和装机图上传,请教各位大神帮忙指导怎么调整电路,越详细越好,最好在装机图上说明,万分感谢。

网友:
我看到的好像一个FU19顶两个FU32,马力大多了,换上你的变压器受得了么?

楼主:
变压器用的是龙凤胆艺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得换电源牛

网友A:
老实听原配吧,换管子不合适,搞不好还烧东西。以你现在的水平还暂时搞不定。

楼主(2022-08-03):
引用 网友A:
老实听原配吧,换管子不合适,搞不好还烧东西。以你现在的水平还暂时搞不定。

你好,j版,我想重装一台fu19并联单端,麻烦问一下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图,最好是装机图,6j1推或者6n8p推都行,我在网上找了好多图,都没有电源及功放牛那块,如果fu19单端并联,电源及功放牛需要分别是多少瓦的?麻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