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调频收音机的内置天线和电路板之间接了线圈是为啥

楼主(2022-06-15):
套在绝缘套里面的线圈
收音机电路板 ATS2503芯片

网友A:
”内置天线和电路板之间接了线圈“
哪个是内置天线? 哪个是线圈?
好像理解楼主的意识了
如果通过一段导线接到"线圈",而"线圈"另一端悬空,可以理解为顶部加感天线
如果通过一段导线接到"线圈",而"线圈"另一端仍接一段导线,可以理解为中部加感天线
收音机天线当然是用来感应或拾取空气中的电磁波,提升接收效果

补充:如果"线圈"两端的导线不是等长度,而是靠近芯片这端短,另一端长就变成了根部或底部加感天线;加感的目的是缩短天线的物理长度,但电磁波还是要"跑完全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天线和电路板之间接了线圈“
哪个是内置天线? 哪个是线圈?
好像理解楼主的意识了

就是中部加感天线 线圈一端接围着机壳的导线 另一边接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部加感天线 线圈一端接围着机壳的导线 另一边接电路板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