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E-600-24 改调压调流

楼主(2022-06-15):
简单粗暴,直接上图。

单纯的调压调流,并不要求是两个3毫欧电阻并联,你用2毫欧1毫欧,甚至5毫欧,10毫欧,都没问题的。

用这个阻值,主要是可以兼做50A电压电流表头的分流电阻,但是注意表头的电流取样线,要紧贴两个电阻引脚,否则会导致误差偏大。

调压调流的小板,是和我之前发的动力源DZY-48/50H系列电源,还有RM4830电源,以及艾默生12V 55A  675W电源通用的,差别是接线方法不同。

楼主:
咸鱼搜SE-600 调压调流 可以搜到,坛友都是高手,可以单独只买小板。12元一个

网友:
有一个这电源,帖子收藏了。

网友:
好贴,谢谢分享,明纬RSP-1000-24能不能改?

网友A:
图不对,别改了,改了不能用

楼主(2022-07-15):
引用 网友A:
图不对,别改了,改了不能用

这个确实有误,我在数码之家发了新的改好的。

矿石论坛限制图片上传,我没办法上传

楼主:
吧修正后的发出来一下,论坛限制太多,好难发

如果需要低压,要把原来的电压微调电阻,换为10K。配合使用,不然电压低之后,电源会自行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