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Windows系统

楼主(2022-06-15):
配置:奔4 / 256m内存 / 80g硬盘
主力系统:硬盘 DOS 7.1     (DOS方式  添加/导出文件,很不方便)
临时使用:U盘启动Windows,网上邻居,共享文件夹。与其它电脑(酷睿i5)交换文件。

已有大白菜U盘,启动PE后,没有网络,自然无法“网上邻居”。
求一款U盘Windows,PE(XP、2003)、USB@XP、USB@98、USB@95,均可。
用途只有“网上邻居,共享文件夹,资源管理器(我的电脑),添加/导出文件”,其它功能不需要。
必须Win7以下版本。速度越快越好、容量越小越好、越Mini越好。
操作上,本人会UltraISO、Ghost、diskgenius,会设置BIOS启动顺序。(其它需复杂手工安装折腾的,就不要提供给我了。)

网友A:
TinyCore(Linux) 可以尝试一下
有网络 ,大小小于100M,支持包管理,可以一键安装软件
用的惯纯命令的话 ttyLinux 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也想找个嵌入版Embedded之类的windowst系统,安装在U盘或内存卡上启动电脑,可以安装一些常用的软件

网友:
可以试一试WTG

网友:
把80g硬盘拆下接个USB转接盒还方便吧

网友:
用仿真软驱和使用优盘windows交换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找个嵌入版Embedded之类的windowst系统,安装在U盘或内存卡上启动电脑,可以安装一些常用的软件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USB Boot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Core(Linux) 可以尝试一下
有网络 ,大小小于100M,支持包管理,可以一键安装软件
用的惯纯命令的 ...

Linux 零基础。
还得从头学习使用。不知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 零基础。
还得从头学习使用。不知行否?

简单的
dir = ls
copy = cp
del = rm

网友:
不就是共享个硬盘的文件嘛,
使用LINUX启动,设置SFTP服务开启
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SFTP传输软件,
使用linux的ROOT用户登录,
把整个硬盘的内容就全部传输过来了。
80M,几秒钟的事。
或者找个旧的硬盘盒,更方便,
只是老的IDE的硬盘盒怕是不太好找。

网友:
windowsXP SP2版本比较适合更早的机器 稳定性不错 用来卡拉OK点歌的机器用这个系统
http://www.7xdown.com/downinfo/103.html

网友:
带USB接口的路由器搞定文件共享.老电脑剩下的只是情怀.

网友:
带usb接口的路由器是什么高科技,能和老电脑互通?

楼主这种需求,我觉得于其从系统去折腾,还不如从硬件去解决,比如6楼的方案,或者用个ide转cf的硬盘,好处是一劳永逸而且省大量时间

网友:
有一个6mb的98系统镜像,要吗?

网友:
几十年前的,不知还能不能用。

网友:
p4 256m的电脑有点陈旧了.....装xp还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