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功放中拆出的收音板,接口功能定义是怎样的?

楼主(2022-06-15):
雅马哈中的收音板,如何接线单独让它手动收音它的接口功能是怎样的,请教高手们、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自己弄需要用单片机写程序来控制

网友:
当年日产的这类功放的连接都是排线的,排线的接口端有名义缩写的印刷,图1的字母遮挡辨认不清,图2 从上到下就有:+12V、METER(可能是电平表吧?)、第三个头个字母看不清、第4个ST.OUT 应该是立体声指示输出、等等等等;逐个去翻译猜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具体对接应用就麻烦了

网友:
图2的接口应该是指示灯的功能显示板,MONO是单声道、TUR 是调谐

楼主:
请教这个电路中各个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