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插6Z4竟有直流电压?!

楼主(2022-06-16):
有台仿红灯机型的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今天突然发现漏电有麻手感。具体故障表现如下:
①关机状态下有麻手感,而开机时无麻手感(不知道是否仅为不明显);
②拔掉所有管子,包括指示灯,开机状态下,6Z4第5脚竟有20V左右直流电压,奇怪!!
根据红灯故障列表进行了检查,特别是检查了开关电位器,将电源线不通过开关而直接接上,仍有麻手感,但还是没发现问题原因, 是电源牛坏了么?应如何检查?

网友:
用的3芯插头还是2芯, 是不是电源接地问题, 或者零线带电,  你用摇表 连初级一端  和 变压器铁芯    摇下 看看  电阻

网友A:
管座漏电?底板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座漏电?底板漏电?

底壳,包括与底壳相连的中周外壳等等漏电麻手

网友B:
电源初级线圈漏电

网友C:
感应电而已,应该是通过变压器初次级间的感应来的,一般交流供电的铁壳机器都有这现象,如果用试电笔触碰的话,试电笔是会亮的

网友D:
将电源插头转180度看看。

网友E:
我也说一句恭喜,电解电容质量上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初级线圈漏电

确实觉得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应电而已,应该是通过变压器初次级间的感应来的,一般交流供电的铁壳机器都有这现象,如果用试电笔触碰的 ...

那没有插整流管但是却有20v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没想到过插头翻过面吗?唉

已翻过N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电源插头转180度看看。

先前有试过,不见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说一句恭喜,电解电容质量上乘。

您是指开机无漏电麻手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