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不干扰电子管收音机的DC升压方案吗?

楼主(2022-06-16):
      打算做台直流供电电子管收音机,有好的3.7V升压90V或者12v升压90V的DC升压电路推荐吗,效率低点无所谓,不干扰收音机就行。

     或者干脆做个50Hz的正弦波推挽电路,电源变压器升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做好屏蔽应该干扰不大吧,不过升压电路价格也不便宜吧,除了占用空间少之外,其余没什么优势了吧

试过几个流行的DC-DC升压电路,对收音机的干扰真不容易解决。

网友A:
升压电路做好屏蔽应该干扰不大吧,不过升压电路价格也不便宜吧,除了占用空间少之外,其余没什么优势了吧

网友B:
建议直接拿20来个锂电池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拿20来个锂电池串联使用。

20个锂电串联也考虑过,就是业余条件下配对困难,很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几个流行的DC-DC升压电路,对收音机的干扰真不容易解决。

采用金属盒完全屏蔽也不行吗?

网友:
屏蔽盒、多重滤波后再出线,是否可以?

网友C:
可以尝试下ZVS双管谐振推挽,这个干扰超级小。但不稳压,所以初级或者次级还需要加一级稳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下ZVS双管谐振推挽,这个干扰超级小。但不稳压,所以初级或者次级还需要加一级稳压。

用这个电路了双路输出,6.3V灯丝电压+600V高压,做的真空管特斯拉线圈,出电弧就行,管他管子死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下ZVS双管谐振推挽,这个干扰超级小。但不稳压,所以初级或者次级还需要加一级稳压。

请教,有电路图可以参考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有电路图可以参考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 ... 3151&fr=aladdin
一般是用来做高压高频交流的,我做过从5V到几千伏输出的直流,次级加整流桥滤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6%E7%94%B5%E5%8E%8B%E5%BC%80%E5%85%B3/612684?fromtitle=ZVS&fr ...

多谢,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电路了双路输出,6.3V灯丝电压+600V高压,做的真空管特斯拉线圈,出电弧就行,管他管子死活

这个好玩
空心线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有电路图可以参考吗?

如图,电压不对,不是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电压不对,不是900

多谢,提供的图,俺去做一个玩玩,顺便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