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晶体管噪声系数有影响的参数具体有哪些?

楼主(2022-06-16):
如题,因为晶体管本身性能、参数原因,而导致的噪声。其主要因素有哪些?
比如说ICEO、ICBO、HFE、特征频率、截止频率。。等等,
有懂的朋友请给以指点。多谢!

网友:
热噪声主要考虑 rb,
PN结散粒噪声主要考虑结电流
1/f 噪声主要考虑截止频率
共同影响因素还有温度

网友A:
好像低频噪音主要是看rb(等效基极电阻)这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低频噪音主要是看rb(等效基极电阻)这一个参数

三极管本身的穿透电流、截止频率对噪声系数没有影响吗?

网友:
依稀记得发射极电流与噪声相关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本身的穿透电流、截止频率对噪声系数没有影响吗?

不是主要影响,甚至不是影响。对噪声产生贡献的是基区电阻Rbb',以及由晶体管材料本身特性产生的噪声电流;这个电流与穿透电流相比简直小得可怜,但它却是晶体管噪声的决定性因素。噪声电流一般在pA~nA级别,流过基区电阻时产生了噪声电压,然后被晶体管放大,在集电极电流中表现出来。

通常情况下,在使用晶体管的时候,噪声电流在共射组态时输出最大,在共集组态时保持不变,在共基组态时不参与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要影响,甚至不是影响。对噪声产生贡献的是基区电阻Rbb',以及由晶体管材料本身特性产生的噪声电流 ...

若是继续使用原先的老锗管,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噪音(比方说关闭音量之后喇叭里面的沙沙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继续使用原先的老锗管,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噪音(比方说关闭音量之后喇叭里面的沙沙声)

换管!

网友:
还要根据用途挑选管子,高频低噪声和低频低噪声是两个概念,高频低噪声管低频应用噪声也不会小,要根据实际用途选合适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