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上网的PE

楼主(2022-06-16):
这方面还是linux最擅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版本现在更名为xigmanas,支持最新的电脑硬件,可搜索xigmanas官网,到download里有下载
找嵌入版 ...

FreeNAS>NAS4Free>XigmaNAS
上面三种名称的,实际使用体验几乎一样的,通过web页进行配置的风格几乎是一致的

第一次启动接上键盘和显示器,通过类似DOS界面的控制台,设置好固定IP,或者局域网内路由器有DHCP服务器绑定IP也可以
以后主机就可以光插网线和电源线,拔掉键盘和显示器也可以通电启动了,当然有的老主板要在BIOS里自检里设置不对键盘错误进行系统挂起,光一个主机就能运行了。如果路由器有网络唤醒,BIOS里也打开相应的设置,就可以在内网甚至远程操作路由器唤醒这个主机

然后通过局域网内一同联网的其它电脑浏览器,输入它的配置地址访问它,像配置路由器那样类似的操作
初始密码好像是admin和freenas/nas4free/xigmanas,反正不对的话,网上搜一下初始默认口令,很简单

web页进去配置,主要是在硬盘管理里添加硬盘,然后挂载硬盘
对了,它这个系统,好像不支持硬盘分区,反正我分了两个以上的分区,就很难添加进去
如果多个分区能解决的话,就不必拿个小U盘来安装它这个系统了

另外安装配置好以后,我一般把这个U盘里的系统克隆备份下来,以后如果U盘出问题,都可以用备份来快速恢复

我一般在高级里,启动电源管理,待机空载时CPU可以低功耗运行,有的版本甚至可以限制CPU最高工作主频,一般不需要,当时希望风机速度低些噪声小些,才把最高工作频率改低,当然硬盘挂载里也有类似的设定,但一般硬盘那里我不启用节能的,怕老是唤醒频繁启停磁碟影响硬盘寿命。

文件夹共享的设定在服务
服务|CIFS/SMB/网芳|分享区|

设置好共享后,直接地址输入
\\IP地址
就能访问

还有权限|用户里,添加用户名XXX

服务|CIFS/SMB/网芳|分享区|编辑里,在最下面的 辅助参数 里添加如下内容:

可以分配各种权限的用户对不同目录进行不同权限的访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方面还是linux最擅长了

请教!现在linux哪一个版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现在linux哪一个版本好?

轻量级Ubuntu发行版lubunt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用Dism++注入驱动。不过单是为了这个功能为什么要PE,感觉更像是windows server应该干的活,或者直 ...

理由应当是所要求的硬件配置很低

网友:
有个老版本的FREENAS体积极小,0.7.2绿色的,可以安装在一个很小的U盘上
它是免费无广告的老版本NAS安装包,不支持较新的硬件,譬如USB3.0和SATA3.0模式

缺点是NAS系统要单独占用一个磁盘(硬盘,U盘,插CF、SD或TF卡的USB读卡器都可以)
一般要找一个小容量的优盘或硬盘,仓库盘要挂载其它盘来完成

不过写入工具要注意别选错磁盘
网上摘录一段
这里列出了你计算机上的磁盘,用0,1等编号的,这里就要输入0或1,选择要写到哪块硬盘里,弄不清楚你作软路由的硬盘是哪块,就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选“管理”,再选“磁盘管理”,看看是写到磁盘0还是磁盘1,不要选错了好,执行后硬盘原数据全部丢失。

新建 文本文档.zip (786 Bytes, 下载次数: 4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轻量级Ubuntu发行版lubuntu

谢谢,发行版lubuntu哪里能够下载?木有用过,是否能够有安装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载看看怎么样

最新的版本现在更名为xigmanas,支持最新的电脑硬件,可搜索xigmanas官网,到download里有下载
找嵌入版本下载,现在是XigmaNAS-x64-embedded-12.3.0.4.9073.img.xz
使用界面和原来的风格相近,只是需要的启动盘容量要大得多了,我一般用2G或4GB的内存卡+小工作电流的USB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发行版lubuntu哪里能够下载?木有用过,是否能够有安装指导?

不需要安装,可以直接优盘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方面还是linux最擅长了

Linux 最擅长 smb,这个笑话很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nux 最擅长 smb,这个笑话很好笑

保持很小体积的同时,还提供各种网络功能,windows困难啊

网友:
早期我在做网络启动时,使有和TFTP传转启动文件,再用ghost进行网刻。当时是利用网络上的教程制作,并不复杂。现在我不再用网刻做系统了。因为U盘速度已足够,也便宜。
楼主可以试试tftp,在I5 PC上创建tftp服务器,然后在DOS机器,用相关的命令发送文件就可以了。要安装相应的网卡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