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D15的pN结击穿了,但正反向电阻还是不同

楼主(2022-06-16):
记得测一个击穿的管子正反向还是有明显区别,为什么

网友:
击穿了的程度不同,分击穿后完全短路的,正反向电阻近视为零欧的,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的,有完全断路的。

网友:
烧鸡不也是有各种口味么?管子烧了类似,程度不同罢了。

网友:
有些管子击穿了,还有一点点放大倍数呢.

网友:
一个pn结 可以看成是很多个小pn结并联组成的 坏了一部分,也说明并联的不太均匀。

网友:
软击穿的管子测量起来参数更复杂。

网友:
3DD15的二次击穿性能极差,击穿后的情况就如楼主所述。现代三极管的性能好得多,何必再用这种昂贵而不可靠的器件呢。

网友:
除了工艺原因,原来的大功率晶体管单晶硅基片面积大,PN结尺寸就大,若只是局部击穿,产生的现象差别很大。

网友:
如果正反都相同,那么就是纯电阻了,
好像没啥靠外部的办法将PN两种材料变成单种材料,

网友:
电压高一般造成击穿(导通了),电流太大了造成烧断(开路),个人经验不太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