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视液晶屏问题。

楼主(2022-06-16):
这里达人多,请教下电视液晶屏下部出现亮斑、亮线是什么问题?能修复吗?谢谢! 43132c8f6b4fc532f237833f5d492dd_副本.jpg fca499816399065eda1585c9d6d0bdb_副本.jpg

网友:
太阳晒的,或者那边边框受力

楼主:
谢谢!放在那就没动过,应该不是边框受力的问题,倒是夏天偶尔有没拉窗帘被晒过,但也不能只是底部出现这问题。

网友:
环境因素导致受热?按道理说这屏质量没得说啦,一般不会这样,进水了?

网友:
应该是膜层有部分变质了,不是电路上的问题,没得修,只能将就用

楼主:
是啊,2011年买的,到现在也有11年了。

网友:
偏光膜被火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