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两个低端电控机芯,没控制电路图。有玩过的吗

楼主(2022-06-17):
闲鱼上入手了两台电控磁带机芯,单向走带的,没有控制电路。有玩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这种机芯一般都是90年代后以出的,估计都是配微处理器应用的。

网友:
没控制电路,就是废品

网友:
比较难搞,要玩电控机芯还是应该买没故障的机芯。
我买过两个电控机芯,虽不是全新的但只要没有故障就好。。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编程加按键控制。

楼主:
在B站上找到视频了,基本明白流程了

网友(2023-05-15):
单电磁铁的用脉冲控制,可操作机芯动作,早些年单位同事就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