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些多功能收音电路板的音量电位器没有接到音频电路里

楼主(2022-06-17):
经过测试 查找电路发现音量电位器只是分压给主控的ADC提供信号 变成音量数字 控制主控的输出音量 也就是说电位器只是主控的一个输入元件 和音频功放电路的输入端没有直接联系 和论坛里面的一般的电路都有很大区别

网友:
确实如此,现代dsp的很多收音机都有这种例子,也就是说,功放是始终最大输出在工作的,音量大小其实是改变的dsp中输出的信号大小,这也导致了某些收音机的底噪问题

网友A:
严格来说这种已经没有机械电位器了。都是数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这种已经没有机械电位器了。都是数字的了

有电位器 只是用电位器分压基准电压 进主控ADC

网友:
这可能就是数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