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试了一下hFE的测试,

楼主(2022-06-17):
不同万用表,测试结果相差很大。数字表测试值最大336,解放47测得125,U201测得180,天宇47测得220。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老表一般都是默认PNP是锗管,
NPN是硅管,
在测量电路上,
两种的基极偏置电阻都有差异,
目的是为了共用一个刻度,
如果你想用这种表测量PNP硅管,
要想得到稍靠谱的结果,
应先把那两个电阻都换成一样的(按NPN管的换)。

楼主:
还有这个S8050测得是PNP的,但是网上资料显示是NPN。

网友A:
那只能说这S8050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这S8050是假的。

我怀疑是8550打错了8050.因为买了两种。

网友:
贝塔值与工作状态相关性很大的,一般收音机上的AGC多是通过控制中放和高放级的工作点来实现的。

网友:
这一下好晕呐,到底哪个准呢?

网友B:
如果原电路有串联发射极电阻的,这个电路用hfe=50和hfe=200,基本都能正常工作,不用很在意hfe的值。

网友:
四种表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究竟哪个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38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电路有串联发射极电阻的,这个电路用hfe=50和hfe=200,基本都能正常工作,不用很在意hfe的值。

我之前只是对高频感兴趣,多以比较多搞高放,变频、混频,振荡电路,这些电路的β值都不能太大,50足矣,太大杂音高,高频来说就是的不到需要的效果,
所以今晚的测量有很大疑惑。

楼主:
可能是先入为主还是怎么的,我觉得β值,我的解放47与三极管资料很吻合。因为20多年没有玩了,很多记忆模糊。

网友C:
不同的表测得的结果不一样,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三极管参数脱离了测试条件是没有意义的。你去看手册中的参数,都是有附加测试条件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线性元件嘛。这一点,很多的业余爱好者不会理解,即使是电子专业的也不一定都能理解很透彻。
你真要测到正确的参数,也可以按照实际电路中的工作点附近做为测试条件,测量出来的就很符合实际需要。
如果有图示仪,还是图示仪最容易得到或者改变测试条件,得到的结果是最准确最实际的。至于万用表测得的Hfe,我最多用来判断管子的好坏,没法做为根据的。

网友:
那种常见的300量程一种刻度的表,
如果把PNP硅管插上去,
算了一下,满偏应该是520左右,
而不是300.
说到这里,
给我一个启示,
我准备把我的双显表搞成各种管都能测,
利用软件来换算hFE值。

网友:
我是按如下图所示的原则测量的,只需两个电流表即可。

楼主:
因为20多年没有玩。20多年前万用表只有91和47,现在表多了,真的颠覆我对万用表测量β值的固有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表测得的结果不一样,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三极管参数脱离了测试条件是没有意义的。你去看手册中的参数 ...

你的这个意见,我想起早期的书本可能都是基于47以及500编写,所以之前用47测试hFE比较符合资料上给出的那些数据,例如说2SC535是50的,47测得的就是很接近50。

网友:
12楼正解,没有给出同样的测试条件,每个表测试电流不一样,读数没啥意义,但同一表测试可以比较两个同型号管子的数字作为参考

楼主:
我试验这么多,就是想U201放弃hFE档位,改为3V的1K有没有价值,现在看来有价值。

网友D:
在不同的Ic情况下 hfe 是不同的,数字表应该把测量时的Ic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同的Ic情况下 hfe 是不同的,数字表应该把测量时的Ic显示出来

多谢一语提醒,
在我改造的双显表上,
把测量时的Ic电流显示出来。

网友:
多谢启发,
现在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
实现了双显表可以测量PNP硅管,
当然NPN锗管也没有问题,
同时把测量时的Ic也显示出来。
在PNP座上插8550如下图,
测量结果见上楼。

网友:
万用表测试三极管的HFE算估测,没有准的。

网友:
VI曲线,就是晶体管图示仪才能比较客观的提供参数,12楼说的很在理“有附加测试条件的”。

网友:
两款“小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