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根据!灵敏度到底跟什么有关

楼主(2022-06-17):
废话少说先上图: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1)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的总结,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得出的公认的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2)俗话说得好,“一俊遮百丑”,优良的天地线是获得高灵敏度的充分条件,在其它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只要有好的天地线,灵敏度就高;
(3)灵敏度有绝对灵敏度或称最大灵敏度、相对灵敏度或称实际灵敏度及信噪比灵敏度、额定灵敏度或称标称灵敏度之分,在业余条件下,追求哪一种灵敏度要看个人的喜好;
(4)输入电路影响相对灵敏度;
(5)具有二级中放时,第一级中放影响绝对灵敏度,同时也影响选择性,第二级中放则主要是为后面的检波级提供足够的输入功率;
(6)第一级晶体管的噪声系数是影响整机灵敏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也不是唯一。

这样可以做出推论:

(1)一中放机,不管后面是二极管检波还是三极管检波,选择性总是比不过有三级中频变压器的二中放机;
(2)一中放机,不管后面是二极管检波还是三极管检波,在精工细作的前提下,有可能得到与二中放机持平的灵敏度,三种灵敏度都能持平;
(3)一中放三极管检波机,与二中放二极管检波机相比,失真多少会大一点;
(4)一中放三极管检波机虽然与二中放二极管检波机相比确实有差距,但仍然是业余爱好者可以选择的好机型。

网友:
看看而已,别太当回事了。

网友:
很好的灵敏度计算公式。
哪位将收音机的实际各参数数值代入这个公式,计算一下灵敏度。
太晚了,老衲有点睡意,今天搞不定。

网友:
这事要确定的话,很难.

测灵敏度和选择性(这个通过通频带能计算),需要一个电磁暗室.
因为现在天线收到的不仅是信号,还有噪音了.所以对书上所的那句 "输入回路上所得的增益是无噪音的" 已经有变化了.
所以对灵敏度要一个定量的测定挺难的.

不过LZ要搞清楚,一中放好,还是二中放好,也不是完全不能做,起码灵敏度,可以粗略的比较下同环境下,收弱信号,那个更清楚,那个噪音更低.

这理论都齐备了,那么接下来,建议各做一套,各自做到自己的最高水平.那么可以下一个结论,在你自己的水准下,XXX好,这个结论还是可靠的.

网友:
这事要确定的话,很难.

测灵敏度和选择性(这个通过通频带能计算),需要一个电磁暗室.
因为现在天线收到的不仅是信号,还有噪音了.所以对书上所的那句 "输入回路上所得的增益是无噪音的" 已经有变化了.
所以对灵敏度要一个定量的测定挺难的.

不过LZ要搞清楚,一中放好,还是二中放好,也不是完全不能做,起码灵敏度,可以粗略的比较下同环境下,收弱信号,那个更清楚,那个噪音更低.

这理论都齐备了,那么接下来,建议各做一套,各自做到自己的最高水平.那么可以下一个结论,在你自己的水准下,XXX好,这个结论还是可靠的.

*****************************************************************

是的是的,是的呀!不过当然首先要承认,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该用驴和马比谁比谁好,驴只能跟驴比,马应该跟马比。那么驴和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比呢?只能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就拿“田忌赛马”来说吧,我小改一下,我出三头最好的驴,他出三头最好的马,大家不走平地而走山路,我用上驴对他的中马,用中驴对他的下马,用下驴对他的上马,那么,在这种走山路的情况下,他的马总体比不过我的驴。但是如果走平地,说实在的,我怎么比恐怕都是比不过的。一中放机也是一样,如果我规定,总共只许用三只晶体管,电源电压不超过4.5V,选择性要求不高,失真不大于15%时的输出功率不小于50mW,那么显然只能一中放机能满足要求,但是一旦条件放宽,不限制晶体管个数,不限制电源电压,选择性不得劣于16dB,那么一中放机怎么比也是比不过的,别的不说,光选择性就过不了12dB嘛!

然而一中放机特别是一中放三极管检波机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在大量简化的基础上,得到经济性好而性能尚且也不太坏的收音机,在普及型收音机这一档次上确实也曾有不少厂家小小地捞了一票,其要害就是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一方面做得相当到位,切实实现了“一俊遮百丑”。

网友:
好文,容易看懂!

当年装收音机,琢磨了不少,是这个道理!

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好文!必须收藏!

网友:
看看而已,别太当回事了。

*******************************************

赞成!补充一下,我所理解的“长短元老”的意思是别拿我这搬砖人的文字当回事,而对于众多厂家老前辈的经验结晶还是应该当回事的,虽然以前那些经验都是锗管时代的,但那是真正的精华,同时也应该在硅管时代与时俱进,继续优化。万变不离其宗,特别是《试制报告》的这一句话:“在一定的信杂比及一定的通频带宽的情况下,整机的灵敏度,主要取决于天线回路的L/C比值,有效Q值,天线的有效高度,及第一级晶体管的的噪音系数等。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天线有效高度的影响”,这应该是“纯”晶体管收音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网友: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研究确实让前辈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三条推论“3一中放三极管检波机,与二中放二极管检波机相比,失真多少会大一点”,此观点是否正确 ...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第三条推论“3一中放三极管检波机,与二中放二极管检波机相比,失真多少会大一点”,此观点是否正确 ...”

*****************************************************

冰老言之有理!如果这一条推论不成立,或者说我们通过精心制作能够做到在某种条件下使它不成立,那么一中放三极管机与二中放机相比,真正有意义的所差的也就是选择性一项了,那么如果在这个唯一的中放级的发射极再串上一个465的串联谐振元件,如当年的春雷401一样,那就等于也有三个选频回路了,那就真的可以和二中放机相比美了。春雷401是用陶瓷滤波器,推想如果不用陶瓷滤波器,就用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两个串联元件搞一下应该也有相当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中放的收音机,中放管发射极直接接地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中放管发射极串联电阻,会使AGC控制 ...

学习了,学习了!怪不得只有少数收音机如春雷401以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厂家在一中放的发射极加了陶瓷滤波器,而绝大多数都没有加。不过您这一说给我一个启示,假如我干脆不要自动增益控制AGC,就是说不管音量大小,只追求收得远一点,再远一点,那么加一下滤波似乎也可以,当然如果连选择性也不做过多考虑,那这个滤波也就不用加了。双调谐虽然性能好,但据说最高峰值只有单调谐的一半,用还是不用看来还得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民用收音机为了满足收音灵敏度要求,又怕灵敏度太高,把高放都省略了,只留了单独一级变频。而有没有 ...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一直就特别疑惑:为了增加灵敏度,可以加一级高放,可是加了高放,灵敏度又嫌太高,这这这应该怎么办呢?而且,如果按照《试制报告》第103页的说法,“在一定的信杂比及一定的通频带宽的情况下,整机的灵敏度,主要取决于天线回路的L/C比值,有效Q值,天线的有效高度,及第一级晶体管的的噪音系数等。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天线有效高度的影响”,这个说法里面竟然没有一项涉及“超外差”,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是不是甚至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选择性的前提下,直放式的做好了就可以得到和超外差式一样的灵敏度呢?然而实际上超外差式的灵敏度确实比直放式的要好,那么决定超外差式比直放式的灵敏度高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呢?是中放吗?如果是,为什么上述“说法”中丝毫不提中放呢?思来想去,最大的可能就是《试制报告》针对的就是超外差式,所以没有必要涉及直放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高放+单独本振+二极管混频”才是最佳组合呢?

网友D:
理论的东西学习下就好,但实际玩机可以完全抛开这套,因为业余环境下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书上给出的那些测试灵敏度的方法,必须在良好的电磁环境下,在六七十年代,可能一个屏蔽良好的组装车间就行,在今天,你得有个暗室才行,否则测出来的数据根本没用处。

以我的经验,我觉得大家平时这样玩就行了,首先你得弄个基准机,必须是数调的,性能指标越高越好,看个人财力,没钱用德生,有钱爱康木,接好天地线,然后玩机的时候和基准机对比来验证接收性能。至于弄一堆高频信号发生器环状天线啥的,这些玩意儿调试机器可以,用来测量接收性能还是拉倒吧,你测来测去得到的结论就是你的机器性能指标很垃圾

反正我平时打理机器就是和手头的PL600比,不比它收台少太多就行

网友E:
现在的中波收音机使用交流电能在任何时间都收到三四十个台并稳定收听,就算是非常好的收音机,如使用电池供电稳定的收听到六七十个中波台已非常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中波收音机使用交流电能在任何时间都收到三四十个台并稳定收听,就算是非常好的收音机,如使用电池供 ...

好!就照您这方向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中波收音机使用交流电能在任何时间都收到三四十个台并稳定收听,就算是非常好的收音机,如使用电池供 ...

做到这水准,收信机,都困难.还得外接天线.厂机里面那个小磁棒,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的东西学习下就好,但实际玩机可以完全抛开这套,因为业余环境下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书上给出的那些测试 ...

赞一个,

捂住耳朵,铃铛就不响了.

网友F:
这样的文章看看可以,认真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文章看看可以,认真就输了

哎呀,爱老的意见跟长短元老的意见几乎一致啊!

所以我还是把那回话再贴一遍喽!我只是搬砖而已,因为条件太简陋,只能多多学习各位大家的经验结晶,不过....您不会说众多技术人员的集体结晶只是“这样的文章看看可以,认真就输了”吧? 想来(1)天线回路的L/C比值;(2)有效Q值;(3)天线的有效高度;(4)第一级晶体管的的噪音系数,这...可是多少人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晶啊,还是要“认真”的嘛!

longshort

网友:
理论是理论,应该知道但不要拘泥

比如磁性天线,从次级取出信号电流就要产生反向磁场,反向磁场就会阻止接收信号磁力线的通过,我们从磁性天线里取出的功率越多,接收的磁场通过磁棒的阻力就越大,同样的磁性天线尺寸,次级匝数不同负载阻抗不同接收效果也是不同的,理论给我们技术支撑,后边就应该是挖掘潜力积累经验,学无止境,收音机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

楼主:
谢谢各位长老指点!我慢慢搞起!

网友G:
这些灵敏度指标都是过去的6、7十年代的概念性的东西,实际意义不大

改革开发跟国际接轨,FM指标曾有国标85版,现在2011版
AM /FM接收机测量 最新标准
GB-T 2846-2011 《调幅广播收音机测量方法》
GB /T 6163—2011《调频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

总结一下
FM灵敏度 :
  1、有限噪声灵敏度(简称噪限灵敏度,通信接收机常用 一般选S/N=10  或 12dB   )
2、实用灵敏度(一般广播机规格书都用这个,一般S/N=30dB  如建伍KT-6040  0.7uV欧版  0.9uV北美)
3、场强灵敏度(很少用)
4、限幅灵敏度(能够体现整机增益的大小,FM特有的----------------如FM中放集成块通常有这个指标)

AM 灵敏度
噪限灵敏度(广播 一般S/N=26dB,通信机 一般S/N=10dB )
场强灵敏度(过去老晶体管机常用,如1mV/m,现在很少用)

标准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灵敏度指标都是过去的6、7十年代的概念性的东西,实际意义不大

改革开发跟国际接轨,FM指标曾有国标 ...

您这个太重要了,立即拷贝! 标准标准,那就是向它看齐,业余条件下到不了那没关系,朝那个方向努力就行。

网友H:
      “一俊遮百丑”的优良天线,要想实现在这“一俊”中再“俊”一点,要比在“百丑”中再“俊”一点难得多,就拿中波来说,在七八十年代,在外面假设一个十几米高的杆子,附加一条软导线,一个外加天线就做成了,灵敏度确实增加很多,现在在小区内使用就不好使了,增强的干扰信号要比有用信号强的多,因为此天线是容性天线,还没有方向性。
      中波大环天线,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和抗干扰能力,但必须附加低噪声的有源放大,制作难度并不低。
      典型的磁棒天线,200毫米的磁棒,28股纱包线,已经打扮的不能再“俊”了。
      磁棒天线不但很难再“俊”,使用不好还会变“丑”,如统调跟踪没做好,最佳匹配没做好。
      “一俊”遮不了“一百零一”这个“丑”,这个“丑”就是选择性,两者必须“门当户对”,高灵敏度必须对应高选择性,高灵敏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否则弱信号会被临频的强台干扰淹没,高灵敏度、低选择性的收音机,在夜间接收,会严重混台乱成一锅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俊遮百丑”的优良天线,要想实现在这“一俊”中再“俊”一点,要比在“百丑”中再“俊”一点难得 ...

重要论述,我记下了!

那您看我这样行不行,一,天线照加,先提高绝对灵敏度再说;二,自外接天线至磁棒加一个并联谐振滤波器,以开关选择接通或者不接通,有强干扰台,咱接上;没有强干扰台,咱断开:

网友:
说了老半天,都不如用德生环型天线,不是因为德生环有多好,而是因为容易买到
当然,索尼中波王之类的不用上环了,因为内部已经有类似的线圈了

网友F:
文章当然是好文章,楼主转帖,有功德,赞一个。

1楼贴图里面内容就有常识性错误,如果把这篇文章当做天书膜拜,那么会被忽悠到坑里。

随便指出一处:“灵敏度的极限受到内部噪声的限制”,能说这话不对吗?在一定条件下很对。

但是,在收音机接收频段,特别是中波短波,机器内部噪声远远小于外部大气噪声,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章当然是好文章,楼主转帖,有功德,赞一个。

1楼贴图里面内容就有常识性错误,如果把这篇文章当做天 ...

哎呀!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您要是不说,我绝对把它当成天书膜拜了。看来,“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把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