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

楼主(2022-06-18):
3DG6D
3DG12A
3DA87C
3DX6A

各用什么管子代替??谢谢  现在手里只有S8050

网友:
前两种尚可代用,后两种8050可能就不行了。

楼主:
3DA87C用SS8050可以吧?3DX6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A87C用SS8050可以吧?3DX6A呢、?

    3DA87C是高反压大于200伏的高频管,老黑白电视机的视频放大通常用此管。S8050的反压是40伏。是否能替换要看你的具体应用,要作为电源电压低于40伏的一般放大,是可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A87C是高反压大于200伏的高频管,老黑白电视机的视频放大通常用此管。S8050的反压是40伏。是否能 ...

电源42伏的功放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42伏的功放推动

42伏的功放推动,觉得S8050功率有些小,建议你使用C2655替换。最好选用中功率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3DA87C用SS8050可以吧?3DX6A呢、?

不可以

网友:
42V的电路用2N5551三级管。

楼主:
3DX6A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