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气双联容量跟踪误差多少算合格?

楼主(2022-06-18):
    一只电子管收音机拆下的等容空气双联,调节过程中抽取几个点测试双联容量,误差1p-2P,基本不超过3P,请教合格吗?

网友:
不管等容双联、还是差容双联,个人认为各个位置的容量变化曲率一致才是最重要的,某个位置差1、2P几乎无影响,已经相当好了

网友A:
应该是合格,动片稍微有偏移,电容就会变化,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合格,动片稍微有偏移,电容就会变化,不影响使用。

  那就好,其中一联始终比另外一联大1-2P,应该很容易通过半可调电容弥补大部分误差。

网友B:
     老收音机拆下的双联,一般都在统调时掰动了花片,看看你的双联花片的间隙是否一致?相差1-2p误差不大,我手中的双联相差达到6-7p,(花片已掰动),照样正常使用。在没有专用的统调仪器,最好把一掰动的花片,调回和其他动片间隙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收音机拆下的双联,一般都在统调时掰动了花片,看看你的双联花片的间隙是否一致?相差1-2p误差不大 ...

我这个间隙基本一致,还行。看来1-2P的误差不大,就不折腾了。怕越折腾误差越大。

网友:
双联电容器的联间误差,不在于容量的绝对值是多少,而在于变化曲线是否一致。只要变化曲线一致,就可以认为没有误差。例如139A/B/C所用三联,容量误差可以达到十几pF,但根本不影响跟踪,原因就是变化曲线高度一致。差容双联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小日本子做的挺精密的小空四连,两组350P也相差有7-8P。

网友:
请问如何用电容表调整双连的每个连在不同角度上的菊花片容量相等。上个世记六、七十年代出的双连,无论是有机密封的还是空气的都要经效正过,如果效正不好算是不合格,会进行当处理品处理,现在出的双连还有这一出厂前的校正和检验吗?

网友:
我理解的空气双连的跟踪误差,不在于两连在同一个位置时容量相差多少,而在于多次旋转到同一个位置时,两连的容量都保持稳定。
我检查等容空气双连的质量,一般要做下面几个测量:多次旋转到容量最大位置时,两连的每一连的容量都是固定的。比如一连的容量为360P,另一连的容量为365P,但只要两连经过多次旋转,都是这个容量不变,则对于这个最大容量点来说,可以确认质量可靠。最小容量位置的检查,同理,也是只要求两连的容量是稳定不变的,而不必须是相等的。这两个位置的测量,要进行多次。
当然,对于等容双连来说,在任何的转角位置,两连的容量都相等,那是再理想不过啦。可在实践中,这样的电容不易得,也没有必要作这样的要求。

网友:
转角容量稳定的可变电容,都是好电容。

网友:
曲线跟踪更重要,所以没有仪器最好别随便掰花片
其实我觉得花片这个设计真的不好,双联容量变化主要曲线取决于片子的形状,花片的目的是为了局部微调曲线,但如果装配工艺过关的话,根本不需要花片,只要能保证各片基本平行,曲线就是一致的,所以花片这东西,是以前装配工艺落后的法子,现代的可变电容基本都没有花片了,我手里好几个alps和米兹米的的就没花片,还有其他几个日本产的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