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

楼主(2022-06-18):
这种结构叫什么

网友A:
螺杆啊,不是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啊,不是有了吗

不像呀,某宝上这样的搜不到,类似的只找到法兰头螺栓,但样子也差远了

网友:
半拉宝剑

网友:
要找标准件国标查,冷门的标准件,以前国标是GB818-年份,这几年没搞机械,不知道了,肯定是叫六角头XXXX螺栓

网友B:
表达的不明确,干啥用?多大?

网友:
描述惟妙惟肖!

网友:
没尺寸,做稍微大点叫亢龙锏,再大点叫立柱,再大估计就该叫定海神针了

网友A:
宝剑锋从磨砺出,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剑锋从磨砺出,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估计要铁棒磨成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的不明确,干啥用?多大?

想代替来做绕线机夹具,图片是百度上找得,要找类似形状,螺杆直径5mm,10mm,3mm,螺杆长20厘米左右应该就够了

能用普通螺丝的螺母和垫片

网友:
搜一下丝杠试试

网友C:
M5M3,长度200毫米,还带个法兰,这活儿不好做,如果定制的话有点心理准备,价格不会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M5M3,长度200毫米,还带个法兰,这活儿不好做,如果定制的话有点心理准备,价格不会多便宜

就是避免定制,所以要找可以代用的

网友D:
M5M3,长度200毫米,还带个法兰,这活儿不好做,如果定制的话有点心理准备,价格不会多便宜

大批量的丝杆加工都是用搓丝板搓的,价格不会太高的。 头部如果有法兰,可以专门加工法兰然后装配固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批量的丝杆加工都是用搓丝板搓的,价格不会太高的。 头部如果有法兰,可以专门加工法兰然后装配固定 ...

这种长度的螺纹多数是滚丝机滚压成型,批量生产价格不会,他这估计都是单件,他这个图法兰后边应该不是螺纹,应该是直轴一段,就这M3*200毫米,恐怕能加工的机床不多,走心机是不多的选择之一,再上滚丝机滚压螺纹。

网友:
这种长度的螺纹多数是滚丝机滚压成型,批量生产价格不会,他这估计都是单件,他这个图法兰后边应该不是螺纹,应该是直轴一段,就这M3*200毫米,恐怕能加工的机床不多,走心机是不多的选择之一,再上滚丝机滚压螺纹。

楼主只是给出示意图而不是零件图,所以只能定性地讨论一下。具体的工艺必须有零件图才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