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标接单端声音也很好

楼主(2022-06-18):
这台小机器去年年底就开始构思,因为疫情的关系,拖拖拉拉直到上个周才算组装调试完成,听了一个周的时间,工作稳定声音也不错,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严格说来,这算是废物利用的改装机,原机是老早以前工业上用做温度控制的电子管放大器,如下面两图所示,相同机型共收集了两台,另一台改做了6N1单端,输出功率较小,感觉没挖尽潜力,于是就有了这台6P15的小机。

该机拆解前未拍照,借用了另一台拆解前的照片。

要挖尽潜力就要充分了解电牛的“脾气”,下图是电牛的实测数据。

输出牛是胆放的瓶颈短板,该机的一对输出牛是用的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电牛改绕的,该电牛标称功率15VA,0.35的硅钢片,做工用料都很不错,绕牛的师傅是本坛的坛友,实测数据如下五图所示。
初次级极间电容

初级电感量

初级极间电容

初级绕组直流电阻

漏感

组装、焊接过程略过,下图是调试时拍的机器内部照片。

完工后小机器的几张照片

整机功耗

最后上图纸,图上所标电压值为实测。

小结:6P15这小管子非常好推,只要输出牛参数不是太差,声音还是很不错的,相比6P14性价比高多了。
整机功耗超过原机标称的40VA功率,连续开机四小时,铁芯表面略有烫手,测温枪检测铁芯表面温度为55度左右,用测量初级绕组冷态和热态直流电阻的方法,计算绕组温度不超过60度,长期使用应无问题,由此可见,这类设备当初的设计裕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见过贴文,有好事之徒砸开两个管子比较过,发现外部构造一样,但是几个栅极的栅丝缠绕密度和间距不太 ...

我早就砸碎研究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各项参数用于音频也基本一样,但是用于高频的话还是15的优势比14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跨导高说明栅极离阴极更近,密度更高,栅极更容易受到阴极的影响,所以虽然基本零件通用,但还是两种零件。 ...

决定管子性能的不是灯丝的形式,而是里面几个栅极的疏密度和与阴极之间的距离。

网友:
打个比方,自己的老婆也有鼻子眼睛和嘴,章子怡也有鼻子眼睛和嘴……不能比

网友:
变压器让你用的挺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可以试试很简单的

记得见过贴文,有好事之徒砸开两个管子比较过,发现外部构造一样,但是几个栅极的栅丝缠绕密度和间距不太一样,有比较显著的差距,推测出这是导致两个管子性能不一样的主要原因。跟您说的结论有点矛盾,暂时存疑。我手里管子少,一直不舍得砸开验证。

网友B:
跨导高说明栅极离阴极更近,密度更高,栅极更容易受到阴极的影响,所以虽然基本零件通用,但还是两种零件。拍了一张6P15的阴极,可以看到灯丝是螺旋的,6P14是折叠的。

网友C:
6P15和6P14的管芯是一样的,只是G3独立引出来而已,这个管子可以作为功率管还可以作为前级管使用跨导很高放大倍数也很大作为五极管接法内阻也很低,三极管接法线性很好,缺点是灯丝功耗有点大

网友:
给彗局点个赞先!

网友:
给慧局点个赞先!

网友:
修旧利废DIY高手

网友:
给胶东老乡点赞!

网友:
早期工业产品风格,耐看

网友D:
电源变压器官方参数

网友:
看着不错,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变压器官方参数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
6N3是并联吗?

楼主:
没必要并联,6N3是双三极管,一个管芯一个声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P15和6P14的管芯是一样的,只是G3独立引出来而已,这个管子可以作为功率管还可以作为前级管使用跨导很高放 ...

大师的意思是只要把6P15的三栅跟阴极连接起来就是6P1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师的意思是只要把6P15的三栅跟阴极连接起来就是6P14?

是的!你可以试试很简单的

网友E:
记得音响中国bielx大侠测试过在6P15帘栅极加上十几伏电压,输出特性曲线拐点变得很明显,类似于FD422帘栅极加上一定正电压的特性曲线变化。
实际上对增大功率,降低失真是相当好处的
音响中国有好多很好的资料,关闭了真是太遗憾了!

网友:
真正的专家没空来业余论坛玩!论坛大侠也和我们一样,都是业余,并非专业,不可不信也不可深信,仅供作参考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记得音响中国bielx大侠测试过在6P15帘栅极加上十几伏电压,输出特性曲线拐点变得很明显,类似于FD422帘栅极 ...

你说的帘栅极应该是抑制删极之误。这种玩法国外也有爱好者试验,并且有测试曲线。结果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
这么严肃的作品,值得学习和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跨导高说明栅极离阴极更近,密度更高,栅极更容易受到阴极的影响,所以虽然基本零件通用,但还是两种零件。 ...

上海牌6P14也是螺旋灯丝。 本质没多大区别。

网友:
有个说法比较合理,15的g2比14离阴极近点,其他都一样,所以其电路在手册中也大于14,典型应用电压也低一些,好声音的位置在160v附近,如果g2象14那样高就容易烧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记得音响中国bielx大侠测试过在6P15帘栅极加上十几伏电压,输出特性曲线拐点变得很明显,类似于FD422帘栅极 ...

应该是g3加+15----25电压,这样玩的管子还有6p9,4p1.6p12,13.807.422,估计很多高频发射和脉冲管都可以

网友:
胆机做的非常好!废机箱利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帘栅极应该是抑制删极之误。这种玩法国外也有爱好者试验,并且有测试曲线。结果确实如你所说。

确实是在抑制栅上加上十几伏正电压!
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网友G:
我也有6p14小单端,现在电子管珍贵,平时舍不得用电子管,用废管腰焊了个加了散热片的4N90场效应管,平时插场管,偶尔插6p14回味一下,电路不用改,只是音量一开就大不好控制,曾经考虑加输入分压,但兴趣过后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g3加+15----25电压,这样玩的管子还有6p9,4p1.6p12,13.807.422,估计很多高频发射和脉冲管都可以

有这类的6P15电路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6p14小单端,现在电子管珍贵,平时舍不得用电子管,用废管腰焊了个加了散热片的4N90场效应管,平时插 ...

这方法不错,能上电路图看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方法不错,能上电路图看看吗?

就一个场管,G、D、S三个管脚对应栅、屏、阴,其他不管,咱就不画了吧

网友J:
请问彗星老师你的10K输出牛是拆了JF-12的电牛重新绕的?还是原电牛改接绕组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彗星老师你的10K输出牛是拆了JF-12的电牛重新绕的?还是原电牛改接绕组利用的?

拆开来从新绕的,只利用原来的骨架和铁芯。具体绕制参数我没细问,如有兴趣,我可以再问一下。实际测量参数还是不错的,听感也可印证,高低频都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这类的6P15电路图?

慧星大哥这不就是,再在g3单都加上18v正电压就成,这个18v就是123版主实做的数据

网友:
慧局厉害,年年有新作,月月有新机器出品,天天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一个场管,G、D、S三个管脚对应栅、屏、阴,其他不管,咱就不画了吧

还有这种玩法!与原管比较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一个场管,G、D、S三个管脚对应栅、屏、阴,其他不管,咱就不画了吧

场管是那种型号?

网友:
我用的是4n90,散热器要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慧星大哥这不就是,再在g3单都加上18v正电压就成,这个18v就是123版主实做的数据

在6P15的g3加上18v正电压,有关屏流和相关电压数据应该不同于123版主实做电路上的数据吧?

网友:
以前在工厂,经常看到这些东西,很亲切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H:
在6P15的g3加上18v正电压,有关屏流和相关电压数据应该不同于123版主实做电路上的数据吧?

老烧数据是,屏压和帘柵压在180---200v,听感最好,此时功率为1.6w左右,如果g3对阴极加高18v,会因为特性曲线膝部改善功率和失真都会正向移动,工作点电压比楼主图纸高些,4p1s也一样,田版建议在18--23v之间

网友K(2024-01-15):
另一只输出牛呢?不会是一个输出牛两个声道把!

网友:
有人试过6P15推挽的G3加+20V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一只输出牛呢?不会是一个输出牛两个声道把!

出去开了几天会没来矿坛,上来一看赶快回帖。
两只输出牛的,一只有牛罩在上面很清楚,另一只在肚子里,也有照片啊。
一个输出牛两个声道,那太难了,没必要那么折腾。

网友:
我之前还纳闷。另一只牛哪去了,哈哈 没想到藏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跨导高说明栅极离阴极更近,密度更高,栅极更容易受到阴极的影响,所以虽然基本零件通用,但还是两种零件。 ...

这个拍得真好!

网友:
同样条件下
6p15/6s6都比6p14声音好听。

网友:
我做过6P15,我感觉6P15比6P1好听

网友:
做了6P15三接推挽,感觉比我的6P14超线性推挽耐听的多。B+300v,不知道这个工况6p15是否耐用。

网友(2024-03-25):
都说6P15比6P14好,看来6P14卖得这么贵途有虚名了,6P15应抬价才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