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屏帽藏起来避免危险

楼主(2022-06-18):
把屏帽藏起来避免危险

最近,网友们做6P13P单端或推挽的人增多。由于6P13P屏帽外露,且是高压,这和栅帽不同,实在是危险。

因此本人建议,做带屏帽的机子,还是做内藏式的机子为好。但由于一般功放机箱的内部高度,不适合安装高个电子管,好在市场上出现了立式机箱。这种立式机箱,内部设有层板,可调整高度,使用者可根据需要打孔,调整层板安装的位置。这样其内部空间可适用于所需要的管子高度。

网友A:
同款机箱,家里小朋友十个月了,我只能考虑全内置的功放

网友B:
我倒觉得电子管都内置好,太热了,裸露在外面,触碰烫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觉得电子管都内置好,太热了,裸露在外面,触碰烫伤

加个小电脑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推荐。

网友:
记得从前的电子管放大器都是采用整体铁壳机箱,并且也没有散热风扇,都能正常使用,所以,很赞成楼主的推荐!

网友C:
愣是没找到哪有卖这机箱的。

网友D:
以前的老机,电子管都是内置的,只是后来发烧友们为了让大家知道是电子管的机器,都设计成了电子管外露,其实不管是否是带屏帽的管子,外露都是危险的,因为电子管的工作温度也不低,外露除了散热好些之外,其他没什么优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找到哪有卖这机箱的。

在淘宝网上搜索“功放机箱”,能够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网上搜索“功放机箱”,能够找到。

找到了,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箱,家里小朋友十个月了,我只能考虑全内置的功放

祝贺有了小朋友,愿他将来也是电子技术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老机,电子管都是内置的,只是后来发烧友们为了让大家知道是电子管的机器,都设计成了电子管外露,其 ...

外露也有有优点的。某些选管精美,制作包装精美(牛罩),这些胆管发出幽幽灯光,胆机底座用精美金属打磨发光,有的是整体贵重木材木制,都是集美的工业工艺美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找到哪有卖这机箱的。

佛山丽扬五金

网友:
风扇必须有

网友E:
可以准备一个网罩,需要的时候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准备一个网罩,需要的时候罩上!

用网罩也是好办法。

网友:
同款机箱,不过我做的是EL34单端,当初也是因为孩子小,怕被烫到才特意做这么个机器,现在孩子大了,就不用了,平时还是喜欢听推挽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贺有了小朋友,愿他将来也是电子技术爱好者。

感谢关心!现在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

网友:
是个好方案!支持!我怕家里的那些毛孩子触电了

网友:
这种的散热是不是得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