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蚊拍的固体充电电池电压为几伏

楼主(2022-06-18):
近日修理一个电蚊拍发现其电池充不进电,故想用18650电池提换不知可否,请同行解答为盼。

网友:
固体充电电池新名词啊!
不过块铅酸电池而已,电压4v

网友:
大多是4V400ma铅酸电池,体积大小常见的有三、四种。采用18650要改充电头,还有它发起脾气来很可怕,不建议使用。

网友:
加保护板,改充电电路,换18650妥妥的

网友:
带充放电保护的锂电充电板非常好,一定要换18650!!!!

网友:
简单点,淘宝直接搜电蚊拍充电电池,买了直接换上。有动手能力的,改锂电,有些电蚊拍18650可能装不进,可用直板手机里拆下的锂电池,加充放电保护板,再加一块5V电源板,就齐活了。

网友:
我是放了一节14500锂电池,充电电路用了过充保护,放电没保护,自己用注意点。

网友:
用18650替换,看似可以,其实也可以.....

也能电死蚊子,但力度弱好多,少了“啪啪”声,很不爽...

不能直代,要加锂电充电保护装置,三元锂电池过充电的暴脾气,你最好别见识...

网友A:
为啥我觉得18650那款电蚊的力度比蓄电池那款强?换上刚买回来的蓄电池也一样,估计是新买的也是内阻偏高吧。

网友:
换个铅酸电池就好了.否则18650电池尺寸比较大,安装起来罗嗦.
其实换个拍子也没多少钱.只是我们这种垃圾佬非要自己动手干一下才开心.

网友:
可以改,但不是直接换成18650就成了,充电电路也要改,原来的220伏电容降压式充电电路不能用了。我改了好多个,外接5伏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觉得18650那款电蚊的力度比蓄电池那款强?换上刚买回来的蓄电池也一样,估计是新买的也是内阻偏高吧 ...

一个单格铅酸电池的标称电压是2.0V,能放电到1.5V,能充电到2.4V
两个单格电池相串的标称电压是4.0V,能放电到3.0V,能充电到4.8V....18650最大才到4.2v

原先设计的时候,用多少伏的电源电压,你现在改用低的电压,力度就会下降.......
相反,如果原先用的是2.4v的(2节)镍镉电池,你改为18650锂电时,威力就强大许多,蚊子苍蝇“啪”的一声,瞬间爆灭....

为啥我觉得18650那款电蚊的力度比蓄电池那款强?----有偷换概念和逻辑混乱的嫌疑.....
毕竟是不同电压的产品,设计都不一样,怎么对比.....

网友:
有些是4V,有些是6V,有些电蚊拍改了锂电只有吱吱响,没了啪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