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值反绕线圈的矿石收音机制作

楼主(2022-06-18):
    迷上矿石收音机制作一晃已经5年过去了,从最简单的二极管矿石收音机一直到稍显复杂的双调谐矿石收音机的制作,领略了各种不同线路的各个特点。最近比较空闲,实验制作了一台双值反绕线圈的矿石收音机。
   使用双值反绕线圈做矿石机,具有较少的选择性变化和比较小的插入损耗,和传统线圈的结果比较,反绕线圈的低电感在频率高端提供至少4倍的频带宽度。这种矿机把中波段525KHZ-1650KHZ的频率一分为二,变成525-1000KHZ,1000-1650KHZ两个频段。两个线圈并联时,矿机工作在中波的1000-1650KHZ的频率范围内,可获得较小的分布电容,大约可以提高16%以上的Q值,大大提高中波高端的选择性。
  双值反绕线圈串联并联后的电感量有一个规律:串联连接后的电感量是并联连接电感量的4倍。本机使用了一个镀金瓷座的8~260P的空气可变电容器,配合分布电容、补偿电容及微调电容,再配合两段线圈可以工作在中波的两个频段上。本机的调谐线圈是在45毫米外径尺寸的R40C1的磁环上,使用0.04×220股的优质李兹线各绕35圈,两个线圈反绕。两线圈串联连接时,大约289uH,并联连接时72.26uH,完美覆盖中波的两个频段。
  由于把中波波段的频率转宽为两个波段,实际使用时调谐电台变得相对宽松,频率相对转宽,更加方便寻找弱讯号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虎哥,勤奋地为大家奉上又一件技艺精湛、赏心悦目的矿机新品!

谢谢你的夸奖,希望有更多的同好加入到制作矿机的队伍中来,乐于交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出的作品个个是精品,赏心悦目。

希望共同交流,一起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需要天地线吗?谢谢。

普通的矿石收音机都需要有良好的天线与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老师,这台的效果怎么样啊,能收几个台,选择性和灵敏度对比不是反绕双值的线圈有什么区别

矿石收音机的接收效果与所在地区的接收地点、天线高度等因素有关。我目前地处上海的东部天线长度大约8米,上海市的所有中波电台一网打尽,邻近的江苏省浙江省以及稍远的山东省台都可以收到。与普通的矿石机相比,灵敏度与选择性都有可闻的提高。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您的建議,我修改後再發新帖。居然立即可以發表。謝謝!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 ...

恭喜您发帖成功,小小庆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虎哥的前进步伐已无法阻挡!

我更要向你学习你的钻研精神,让我们共同交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老虎哥又出精品矿石收音机!核心元件采用了顶级的镀金可变,整体结构,布局非常合理,科学,外观非常漂 ...

非常感谢,谢谢关注与支持!期待您的新的机器的闪亮登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电脑里的资料,摘出来供参考:以圆筒形轴线横置为例------------------------------------------------ ...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从您的回复中可以看到双值反饶线圈的具体操作,再次谢谢您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欣赏老虎哥的作品,每一部都是艺术品

感谢!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精品啊,有时间也仿一个

好的,非常希望能看到你的作品,一起来这里分享交流。

网友C:
请问,需要天地线吗?谢谢。

网友K:
老虎哥版主又添新作品,老虎歌版主的作品,件件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虎哥版主又添新作品,老虎歌版主的作品,件件是精品

谢谢您的关注与夸奖。

网友B:
版主出的作品个个是精品,赏心悦目。

网友L:
老虎哥的作品真是赏心悦目,无与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虎哥的作品真是赏心悦目,无与伦比

谢谢郭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支持!

网友C:
谢谢老虎哥,做的个个都足精品。

网友A:
感谢老虎哥,勤奋地为大家奉上又一件技艺精湛、赏心悦目的矿机新品!

网友D:
老师,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或大概估计一下反绕双值的电感量吗

网友:
好漂亮!!
精美绝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虎哥,做的个个都足精品。

最近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或大概估计一下反绕双值的电感量吗

我暂时没有更好的估算方法,都是以实际的绕制测量参数为准。

网友D:
如果有磁环线圈A,和磁环线圈B,线圈A绕60圈,线圈B正绕30圈反绕30圈串联。也就是说这两个线圈只有绕法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线圈A和线圈B的电感量那个大,大的多不多

网友:
老虎哥又出新品,双频段设计思路又使我长知识了!

网友:
老虎哥的作品,件件都是精心制作的,中波段一分为二作了波段扩展,对电台多的地区是个好办法,调谐方便,利于收更多的弱台,玩起来更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磁环线圈A,和磁环线圈B,线圈A绕60圈,线圈B正绕30圈反绕30圈串联。也就是说这两个线圈只有绕法不一 ...

你的这种做法我倒没有试过

网友E:
老虎哥製作的礦石收音機都非常精緻,佩服!電路圖內的“舌簧耳機” 打錯字了。

另外有一個問題麻煩您查一下,我在礦石機技術區發了一個新帖 “電流、電壓、電阻 和 功率 的計算公式”,等待了兩個月還未能通過審查發表,是什麼原因? 謝謝!

网友M:
件件都是精品,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谢谢!学习了。

网友N:
虎哥又有大作啦!

网友O:
又有力作新鲜出炉,广大矿石机爱好者的福音。感谢老虎哥为矿坛的辛勤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虎哥製作的礦石收音機都非常精緻,佩服!電路圖內的“舌簧耳機” 打錯字了。

另外有一個問題麻煩您查 ...

非常感谢前辈老师的鼓励关注!小弟不才,居然把电原理图上的“舌簧耳机”打错了,惭愧。前辈老师的严谨细致认真的态度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关于您的一篇技术帖发不出来,显示审核中,同样的问题我也碰到一次,可能是矿坛的一个小小的B U G吧或者是其中的几个词矿坛认为是敏感词。
建议您略微修改一下稿件,重新再发一次试试。再次感谢您的回复,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件件都是精品,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谢谢!学习了。

非常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网友I:
非常欣赏老虎哥的作品,每一部都是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虎哥又有大作啦!

感谢陈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支持,你们的鼓励是我的动力。

网友H:
找到电脑里的资料,摘出来供参考:以圆筒形轴线横置为例-------------------------------------------------------------
两绕组从圆筒轴线方向的中间同一个点位开始,分别在圆筒左右两端结束。
在绕线圈的时候,从中间向左边绕第一个线圈(L1),再从中间向另右边绕第二个线圈(L2)。
两个线圈的开始端(头,标记 S)绕线方向相同,那样就使线圈倒转,也就是沿着圆筒反绕,两个线圈的终端(尾,标记 f)在塑胶筒两端结束。

串联:一个线圈的头接另一个线圈的尾(L1-S + L2-f),其余两条引线(L1- f 和 L2-S)连接矿石机电路。
并联:两个线圈的头接在一起(L1-S + L2-S),尾也接在一起(L1-f + L2-f),头和尾分别接到矿石机电路上。

两个线圈串联的时候,电感量相加(再加上互耦合),这是因为两个线圈的相位相同(in phase),只是在圆筒上配线的连接跳到不同位置而已。两个线圈并联的时候,它们的相位是不同的(out of phase)。

电感量在串联时接近 240 μh,并联时接近 60 μh。
----------------------------------------------------------------------以上是资料上的,注意:走向相反,绕向相同。
以前有一个图,没找到。

补在这里:谢谢老虎哥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又有力作新鲜出炉,广大矿石机爱好者的福音。感谢老虎哥为矿坛的辛勤付出。

感谢许大版主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有矿坛的大力支持是鼓励我前进的动力。

网友H:
找到了但文件格式不对,拍照上传。

网友:
精美,太漂亮了

网友G:
祝贺老虎哥又出精品矿石收音机!核心元件采用了顶级的镀金可变,整体结构,布局非常合理,科学,外观非常漂亮!双值反绕线圈,通过线圈的串并联,实现高低端的分段调谐,非常好的设计思路!方方面面都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关注与支持!期待您的新的机器的闪亮登场!

应该不会超过这个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老师的鼓励关注!小弟不才,居然把电原理图上的“舌簧耳机”打错了,惭愧。前辈老师的严谨细 ...

按照您的建議,我修改後再發新帖。居然立即可以發表。謝謝!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20273-1-1.html

沒想到臉書的英文名稱也是敏感詞!

网友F:
老虎哥的前进步伐已无法阻挡!

网友:
工艺了得,赞一个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老师,这台的效果怎么样啊,能收几个台,选择性和灵敏度对比不是反绕双值的线圈有什么区别

网友J:
精品啊,有时间也仿一个

楼主(2022-09-07):
引用 网友P: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

你是不是来砸场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了但文件格式不对,拍照上传。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您的资料对我们制作非常有用,再一次感谢您的热心。

网友Q(2022-10-13):
看着就舒服,,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着就舒服,,动手能力超强

谢谢夸奖!因为喜欢,所以用心。

网友R(2023-03-17):
DIY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或大概估计一下反绕双值的电感量吗

如果能够找到所用磁材的数据表,其中的参数“AL”即电感系数可以作为估算电感量的基本参照。
电感系数的单位一般是uH/sqrt(T),T是匝数。若这个参数值为1,表示每匝方根的电感量是1uH。若总匝数为10匝,那么电感值为10的平方倍即100uH。
实际购买到的材料,销售商一般不提供参数表,可以在磁材上用细的绝缘导线绕若干匝,用LCR表测出电感量,再按电感值除以匝数的平方来获得电感系数;记录下这个值,以后就是有用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DIY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情怀!

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S:
拜读老虎哥的作品 受益匪浅 这是艺术品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S:
拜读老虎哥的作品 受益匪浅 这是艺术品 赞!!!

非常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您的作品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