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

楼主(2022-06-18):
各位老师好!
三极管2Z730B用福禄克表二极管档量,每2极之间的电压分别为0.091v、OL;0.079V、OL;0.063v、0.022v,请问这种情况是管子坏了吧!谢谢了!

网友A:
不一定是坏了。

用指针表X1,或X10 测两个pn结正向导通,反向近乎无穷大,同时ce都无穷大,属正常。如果都近乎几十欧以下,管子就拜拜了

数字表不管那个档内阻都很大,判断锗管很容易误判,特别是功率大一点

网友B:
2z730 低频功率放大管 .判断好坏可以断电测量B-C,B-E。的级间电阻,等效两个二极管来测量。如果正常。可以测量c-e的电阻判断穿透电流的大小。如果接近为零,就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z730 低频功率放大管 .判断好坏可以断电测量B-C,B-E。的级间电阻,等效两个二极管来测量。如果正常。可以 ...

谢谢!我是想一般pn结二极管档量,正向导通电压也应该是零点几伏,零点零几伏应该坏了吧!

网友C:
大功率的锗三极管最好用一个稳压电源加一个万用表测试其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z730 低频功率放大管 .判断好坏可以断电测量B-C,B-E。的级间电阻,等效两个二极管来测量。如果正常。可以 ...

ec间正反电阻分别78和25欧姆(数字表),应该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的锗三极管最好用一个稳压电源加一个万用表测试其好坏。

谢谢!

网友D:
如是0.022V ?

看看二极档的规格?
要没有OL,那真可能是坏的
大多二极档的,锗管正向0.2V上下
要了解自己的二极档,才能确定好坏
要不锗管测出0.02V也可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是0.022V ?

看看二极档的规格?

应该坏了,ce正反向都不OL,我这个量一般pn结都零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坏了。

用指针表X1,或X10 测两个pn结正向导通,反向近乎无穷大,同时ce都无穷大,属正常。如果 ...

谢谢!刚比较了其他,ce正反都通的(数字表二极管档)就是坏了,准备卖废铁 ,不会浪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坏了,ce正反向都不OL,我这个量一般pn结都零点几伏。

一般二极档都是0.2V

你的表我没有
找个2AP9或3AG1 用你这表测出是0.2V上下
那0.0几V ,就是坏的

如硅管测出0.0几V, 肯定不对(我还没有碰到哪种表能测出这么低的压降,锗管几毫伏都正常的,要不没法玩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二极档都是0.2V

你的表我没有

谢谢朋友分享!我感觉大多在0.5V上下,最小也在0.2之上,今天又测了很多正常管子后,就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感受,就是PN结正常导通电压为0.5V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