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机灵敏度的计算公式和实际计算

楼主(2022-06-18):
看到网友找到的资料,很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9731&extra=page%3D1

中波收音机灵敏度计算公式,如下图,来自《联合设计试制总结》的第103页,很好。
老衲瞄了一眼,好像这个公式很准确的,没什么错误。老衲实际计算一下:

例如,9晶体管收音机,磁棒 10*200,变频三极管3AG21的噪声系数为6db,求此机的限噪灵敏度?
按1000KHz电台计算。

S/N是输出信噪比,人为规定的,20db,即S/N=10。
T是开氏温度,=常温+273,也就是 T=273+20=293度。
delta f是整机通频带宽,差不多就是中频带宽,大概9千赫,也就是9000。
XL是磁棒线圈感抗,电感是330uH,感抗是2*3.14*1*330=2072欧。
F是变频管噪声系数,6db,也就是F=4。
m调制系数,m=0.3。
QL,天线有载Q值,感觉此处应该是空载Q值,而不是有载Q值,取Q=80。

heff,磁棒天线的有效高度,根据以下软件计算,计算出的有效高度heff=0.01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4297&extra=

代入灵敏度计算公式:
E=10*根号(4*1.38e-23*293*9000*2072*4)/0.01/0.3/根号(80)
=0.0004 V/m
=0.4 mv/m。

灵敏度0.4mv/m,大概二级机水平。二级机要求限噪灵敏度<0.5mv/m。

专业接收机的灵敏度计算公式也是同样公式,老衲下次算下。

楼主:
算下中波大环形天线的灵敏度。

计算灵敏度,必须先算出天线的有效高度heff。
天线的有效高度,指天线感应出的电台信号电压除以天线处的电台电场强度。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立马可以算出,大环形天线的有效高度:
heff=0.5*3.14*3.14*N*d*d/波长。
其中N是圈数,d是直径。

环形天线直径越大,接收能力越强。

例如,某环形天线,初级28圈,直径0.227米,电感也当作330uH吧。
此环形天线的有效高度heff=多少?
heff=0.5*3.14*3.14*0.227*0.227/300=0.024米。

可以看出,此环形天线的有效高度只有10-200磁棒的2.4倍。
但是,环形天线的Q值要比磁棒天线高,因此,实际接收能力超过2.4倍。
顺便说一下,拉杆天线的有效高度,是拉杆天线长度的一半。例如1米的拉杆天线,有效高度是0.5米。

假定环形天线的空载Q值是300,代入一楼公式,可得出环形天线收音机的灵敏度=
E=0.09mv/m。

特级收音机的灵敏度要求是E<0.1mv/m。
因此,用此环形天线,可以达到特级机水平。

顺便说一下,接收机灵敏度的计算公式,与是否变频无关,与几次变频也无关。

网友:
这个不错,还能有量化指标可以得到。但各人觉得真正的性能还是应该得到实际操作检验。我自己的实践,我的乐信rf400就比我新买的索尼icf-19灵敏度低不少,实际接收索尼机器电台很多,在索尼机器上很多电台乐信就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