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相关设备

楼主(2022-06-18):
海康
垃圾
吉林
支付宝909612893@qq.com
说明
时刻视频联动服务器 拆的主板。
38一片,包快,
现在绑定在我的萤石账号上了。
购买后,直接转移到买家萤石账户。
有钱又有闲的来买。
拆出来的主板,是海康的,对应的是一款混合高清录像机。
没有模拟探头,所以同轴功能不能测。你就当没有。
网络功能测了,正常。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  混合高清录像机主板。

ip 通道是10路,多画面能开16画面,不确定这是能不能支持10路录像机。
喜欢折腾的来,线都剪了,没了,所以没有硬盘电源线,插硬盘的功能,暂时也未测试。
就是以上的情况。
喜欢折腾玩的,能折腾起的,也能吃亏的来。
今天暂时出一台,就拿回来一个。
不用和我讲价,这东西人家要的贵,人家说带桥的废板都几十元一斤, 不多说,要不起,我就拿回来一个样品试试机。过过玩瘾!
还有几十张,多买30一张,费用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坛里收了三台 ,是高清同轴的,模拟的不兼容,有的720可以显示 。

补充内容 (2022-6-18 22:13):

爱啥啥吧。
反正网络头好用,萤石好用,对于有用的人来说,这些就够了。

收那么多干什么?  多大的场地呀?

网友A:
前些天坛里收了三台 ,是高清同轴的,模拟的不兼容,有的720可以显示 。

补充内容 (2022-6-18 22:13):
补充下,,,是模拟+网络 三网合一,但是有的不兼容 。

楼主:
NVR是(NetworkVideoRecorder即网络硬盘录像机)的缩写,NVR是网络型录像机,必须配置IP(一般自动分配),与摄像机连接用的网线。
XVR就是NVR+DVR,可以自由切换。

网友:
设备过度用很合适都兼容

网友:
这个机子,我用过,混合录像。升级一下软件,实测满用200WIPC的摄像头 没一点问题,莹石也相当稳定。只是不支持265.家用没一点问题

楼主:
保守还有一个!
因为在我手里,明天有没有不一定了

网友B:
时刻视频联动服务器 拆的主板。
38一片,包快,
现在绑定在我的萤石账号上了。
购买后,直接转移到买家萤石账户。
有钱又有闲的来买。
拆出来的主板,是海康的,对应的是一款混合高清录像机。
没有模拟探头,所以同轴功能不能测。你就当没有。
网络功能测了,正常。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  混合高清录像机主板。

ip 通道是10路,多画面能开16画面,不确定这是能不能支持10路录像机。
喜欢折腾的来,线都剪了,没了,所以没有硬盘电源线,插硬盘的功能,暂时也未测试。
就是以上的情况。
喜欢折腾玩的,能折腾起的,也能吃亏的来。
今天暂时出一台,就拿回来一个。
不用和我讲价,这东西人家要的贵,人家说带桥的废板都几十元一斤, 不多说,要不起,我就拿回来一个样品试试机。过过玩瘾!
还有几十张,多买30一张,费用自理。

来一片,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刻视频联动服务器 拆的主板。
38一片,包快,

出现新情况,就是帖子中说明,我先把萤石绑上,然后转移到买家账户。  实践是行不通的, 转移过程中,需要填写外壳上面的验证码(这是针对海康整机而言的),这机器没有外壳,没码!
只能我先试下,萤石能绑定的话,我再解绑,然后你买到手自己添加到自己的萤石账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新情况,就是帖子中说明,我先把萤石绑上,然后转移到买家账户。  实践是行不通的, 转移过程中,需 ...

款先转了。。

楼主:
绑定又重新解绑了。
密码sk123456
解锁图形  12369方向滑动。

楼主:
不确定了。  有的话,我告诉你一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绑定又重新解绑了。
密码sk123456
解锁图形  12369方向滑动。

昨天试了一下,HDMI无信号

补充内容 (2022-7-4 22:20):
主板红灯亮,蜂鸣器没声音,HDMI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试了一下,HDMI无信号

补充内容 (2022-7-4 22:20):

挺忙呀,都快半个月了才试机!
红灯亮证明主板通电, 蜂鸣器都不响,我试机的时候没挂过硬盘,也没听到它有任何声音。
hdmi 没信号,建议检查下视频设备,曾经碰见过,hdmi 线机顶盒1可以显示,机顶盒2就不显示的。 换根线就正常,两根线都没坏。电视好的,机顶盒都好的。
这板子试过不是一次。
看看我当日回复你的内容,和现在发的照片,所显示的序列号,和发给你的货,是一致的。
证明已经两次在我手里显示正常。
看下线吧。

楼主:
主板合计就拿到4张,
另外三片被同一个人买走了!收到货反馈正常
有一张没有散热片的,也发给他了,因为我发帖的照片就没有散热。

网友:
没怀疑你的货有问题,我也在考虑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试了2台设备3条线,死活就是不亮。算了,估计还是快递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2台设备3条线,死活就是不亮。算了,估计还是快递搞坏了。

东西轻,包的挺好,快递损坏可能性很小。
如果确实坏了,考虑下静电。
建议你,连根网线到路由,然后从路由器里面,看看录像机能不能获得ip地址,如果可以,从IP访问录像机,账户密码都在前面回复里!

网友:
鼠标都不亮,算了,估计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