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扫频仪NWT200和NWT300区别大吗?

楼主(2022-06-19):
最近想入手扫频仪,主要是用在调试收音机上。虚拟扫频仪NWT200和NWT300价格相差较大,有什么区别?用于调试收音机都可以吧?

网友:
主芯片一般用AD9951/2/3/4,时钟频率由400MHz提高到600MHz,可用输出频率600*33%≈200MHz
极限时钟频率750MHz,750*40%=300MHz,时钟频率越高功耗越大,一般PCB都会预留所谓的DC(扩展)接口
信号输出端口,简易版无衰减器、继电器(机械)衰减器、数字(DSA 射频专用芯片)衰减器

网友A:
还是 扫频仪好用,示波器加信号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扫频仪好用,示波器加信号源也行……

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
DDS扫频的缺点主要是:扫FM的鉴频s曲线不太方便。至于扣频速度的快慢,这不是主要矛盾。

DDS扫频仪的优点:便宜,体积小,频率准确度高,比如扫晶体滤波器,可以精确到HZ级别,这是传统扫频仪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种区别就在于最高扫描频率,即200MHz或300MHz,其它地方几乎完全相同,你可以根据自已需要选择。

用 ...

有加场管的电路图吗?我看帖子提到一个高放集成容易损坏。

网友:
射频功放集成电路易损坏是电路(含PCB)设计不完善,驻波电压、电源电压等信号叠加击穿功放集成电路
一般情况下和射频相关的仪器设备,输入阻抗都是50欧姆(用户设置可选75欧姆),加场管目的不是保护,而是提高输入阻抗,或称"高阻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