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胆收音机维修-5,低频放大部分测试

楼主(2022-06-19):
目前这个机器已经安装到一个铝底盘上了,各项改进措施等也完成了,具体见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现在要进行的是,测试机器的低频放大部分,具体到电路上就是12AV6到50C5的两级放大.

首先测试的是最佳负载(喇叭)的阻抗,由于前期对输出变压器进行了拆机测试,经过计算匝数比可知这个变压器是按照4欧喇叭设计的,具体见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4476808

经过查阅器件手册及电路图,可知:
1,50C5电子管的推荐负载阻抗是2.5k,这个基本和前面的变压器设计相符

2,从电路图附带的器件参数来看,这个机器原配的喇叭是4寸,4欧的喇叭

照此前后的数据来看,这个机器的喇叭配4欧没错,但这里还是进行了一次测试.
惊奇的是结果还稍有出入.

楼主:
测试方法:
1)短路本振和天线.
2)信号从电位器的上端输入
3)输出接可变的电阻(这里用了3个凑一下),作为负载电阻;串接交流电流表(已知性能足够达到音频信号),来测试负载电阻的电流;并接失真仪(带电压表)来测试失真度以及输出负载上的电压.

本来想一边滑动变阻器,然后通过读取电压表和电流表的读数来计算输出功率.实测的时候这个电阻器基本没法滑动,因此就改成点测试了.因此这里如果已知电阻的话,也可以不要电流表.

4)每次改变阻抗的时候都调整输出失真度到3%.

测试过程就比一一帖了,只上个结果:

由上表可知,阻抗大概在9.4欧的时候,输出的功率最大.而不是在4欧的位置,这里的原因我怀疑有2点:

1,50C5的最佳负载是2.5k没错,但是这里的电路路面,50C5的阴极电阻(150欧)没有接电容器,也就是存在电流串联(貌似是啊,欢迎指正)负反馈,这个负反馈会增加输出电阻.这里的输出电阻大概到了5.8k左右了.
9.4/(0.04^2) = 5875

这个可能是导致上述测试结果的主要原因.

2,用电阻代替喇叭,毕竟不太一样.阻抗4欧的喇叭,包含阻抗和感抗.
不过这个理由蛮牵强的,我感觉不是.

总之:
这个机器用4欧或者8欧的喇叭,看起来都问题不大.

楼主:
接着测试频响曲线,测试方法就不帖了,负载电阻用的8欧(4欧的时候也差不多)

方法就是:
首先用1k的音频信号,标定失真度为3%的时候的输出电压. 然后改变音频信号的频率,并记录输出电压和失真度.

从上表可以看出来:

1,这个机器的低频部分,随着频率的降低,失真越来越大,到100Hz的时候遽增.
2,失真度在频率的高端,更好些,1k-2k之间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到3.5以上又开始变坏.

3,这个机器的低端大概到300Hz左右.
4,高端大概在2000Hz多一些.

总体上看这个机器的频响曲线并不好,可以用很差来形容吧.
不过接上喇叭后的听感并没有很差,没有晶体管那种挺的久了会腻的感觉.还是挺耐听的,也说不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