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电路板,大家怎样拆元件的?

楼主(2022-06-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用1到2.5平方左右的单芯铜线,折成比集成块引脚略宽或略窄的U型或方型的形状,靠到集成块引脚上,加锡。

网友:
还是空心针伺候,这个要有耐心,空心针粗细要合适!

网友:
热风枪?

线路板,放加热平台上,弄个150-200度,实际有散热,线路板元件也就顶天80度左右. 然后热风枪一上,就掉下来了.

网友:
我是用单层电路板一样的边堆锡熔化焊点边用个小一字起撬

网友:
不管是贴片还是插件元件,都可以用堆锡大法,如果插件元件引脚有毛刺就先清除毛刺再加锡

网友:
空心针、0.65mm的小旋凿都可以,我就这么干的,板子还全是双层的,没有取不下来的,关键在耐心。

网友:
热风枪;
或者专门的IC拆卸头;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再专业就是电动吸锡器了;
空芯针合适的那也得好有耐心。

对于集成块,过去也有破坏性的做法,把所有的脚都剪了……

网友:
电动吸锡器6层都没有压力

网友:
电烙铁的功率最好大于40W,

网友:
对于双面焊双列直插芯片,使用两把电烙铁,一手握一把烙铁,在芯片正面引脚堆锡并烫熔化后很容易用烙铁把芯片拨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零件最简单,都能用拖焊法。以前用一把普通调温烙铁就能成功拆装0.5mm引脚间距,近400个引脚的超大IC。 ...

高压包我都是用空心针拆,非常容易。但是烙铁的温度必须要350-380度。

网友:
电动真空吸锡器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双层就不用说了都不算什么,6层电脑主板随便干。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09632&extra=

网友:
热风枪,电烙铁,这种事情还是熟能生巧的

网友:
多层多脚元件拆修确实是个问题,几种常用的办法楼上各位高手都拿出来了,曾经都试过。简单小结一下吧:1、首选电动吸锡器,对元件特别是线路板损害最小,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操作,可设置最低285度温度最多2秒左右可以清理一个管脚(很多人常用350-400度进行吸锡,过高温度对焊盘一定不友好),拆卸多脚元件毫无压力。2、热风枪。这个需要技术,温度、速度、技巧……反正我是搞不了,曾经把板子搞糊了元件也没拆下来,技术太臭 3、堆锡法是个好主意,但堆锡的温度和时间控制不好,对焊盘一定有危害。4、对于确定元件一定损坏的情况下,海洋老师说的剪脚法其实不错,各脚剪断,独立一个管脚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方法经常用 ,对焊盘危害很小。5、空心针法,也是常用的方法,不过需要合适的针管,更需要耐心,温度和时间当然也要控制好。附上去年咬牙上的白光电动吸锡器,是个好东西,现在还涨价不少。285度温度1秒一个单面板焊点,多次折腾焊盘都一直完美无损。

网友:
吸不如吹,用5公斤的高压气枪,先上烙铁融锡,然后气枪一吹非常干净。

网友:
如果拆直插DIP的集成块,是换新的,老的坏了不要了,很简单,斜口钳剪脚,再把残余的脚逐个拔出来,再用吸锡器吸去过孔的锡,ok了。如果是想把集成块拆下来用到其它板子,不能损坏老的集成块,比较麻烦。偶尔为之还是上面老师讲的堆锡法,注意堆锡最好用有铅的活性焊锡丝(熔点低)调温烙铁最多320度,再高说不定烫坏元件,先在正面块子与底板空隙间插一很薄的小一字螺丝刀,然后翻过来在其中一排脚堆锡,来回拖动烙铁头,同时用起子逐步趁热撬开那一排一点点。然后再堆锡对面那一排,三四个来回就无损拆下来了。批量拆必须用专门工具。我的水平:最多24脚,加上准备工作,至少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零件最简单,都能用拖焊法。以前用一把普通调温烙铁就能成功拆装0.5mm引脚间距,近400个引脚的超大IC。 ...

厉害👍,大师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样不是满电路板都是锡渣?

吹的时候后面垫海绵,吹完了上铜刷。

网友:
孔大怎么都好弄,有N种办法可以无损取下,孔小你怎么弄都不好弄

网友:
电动吸锡器应该可以

网友:
板子不要了就多上锡,

网友:
2-4层板我用手动吸锡器。吸掉焊孔内的锡并没有完成任务,要用镊子逐个管脚检查,看看管脚有没有松动,如果已经感觉管脚脱离了电路板就OK了,如果感觉管脚还与电路板有粘连,就用烙铁拨动管脚,使粘接的锡融化,管脚脱离板子。再检查,直到所有管脚都松动了,才能慢慢撬动集成块并拆下。吸锡时烙铁温度要高些,加热时间充分些,尽量将孔内的锡吸净,如果目视观察没有吸净,就需要重新补焊,再吸,要用质量好的焊锡。烙铁拨动管脚时温度要低些,既要使粘连脱开,又要在烙铁离开后不再粘连,些许的粘连可以用镊子夹住管脚拨动帮助管脚脱开。总之,拆集成块或别的元件是个细活,急不得,鲁莽不得,信心加技巧才能成功,并且既不损坏元件也不损坏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到2.5平方左右的单芯铜线,折成比集成块引脚略宽或略窄的U型或方型的形状,靠到集成块引脚上,加锡。

拆卸DIP集成块最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