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顶部吸气剂发黑是老化的特征吗?

楼主(2022-06-20):
今天整理电子管时,发现有些电子管顶部发黑,是不是电子管已老化,请各位老师解惑。

网友:
吸气剂残余多就会发亮,残余太少就会发黑,可以参考一下发亮的吸气剂残余,边缘是发黑的

吸气剂的残余多少盒管子质量和寿命关系不大,真要漏气的话再多的吸气剂也白搭

吸气剂最后是高频涡流加热激活的,不但放置消气剂的对应位置会发热,电子管内部大片金属部分也会发热,这些发热影响挥发后的消气剂再度沉积,消气剂就会就近在管壳温度低的地方形成沉积层,依据管内结构和操作的差异,每个电子管都会有所不同,只要消气剂有一定量的存在就不用太担心

网友:
管脚有没有裂痕

楼主:
没有裂痕,一盒全新管子,三分之一是银黑色,三分之二是亮银色

网友A:
发图上来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型号不一样的管子外观的消气剂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上来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型号不一样的管子外观的消气剂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一种型号6P15,明天我拍个照片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有些管的吸气剂,出厂就是黑色的。

网友B:
既然是新管那来老化之說,不要自己嚇吓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新管那来老化之說,不要自己嚇吓自己.

我网上搜了一下,答案是:(电子管内之所以要放“吸气剂”,就是因为电子管在工作时,灯丝、电极等在高温及电子书流的轰击下,要放出“有害”气体。“吸气剂”的作用就是用来吸附这些“有害”气体,以延长电子管的使用寿命。
现在“吸气剂”变黑了,说明“吸气剂”已经吸附了足够多的“有害”气体,也就是俗话说的“中毒”了。说明“吸气剂”已经寿终正寝,也就意味着电子管的寿命到了。)
但这是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这盒管子没使用过,不应变黑,所以疑惑。

网友C:
吸气剂并不能吸收所有气体,抽真空前预先充入纯净单一的可吸收气体,抽到一定的真空度封口,之后加热让消气剂吸净残余

工作时不会有新的气体产生,但特定位置金属会有质子溢出,就像所谓的蒸发,这些质子很重,在电场作用下轰击低电位电极表面就会产生中毒或引起更多“飞溅”,最终会形成微粒沉积在玻壳内表面,外观看上去发黑,管壳从外部看上去不再是明净透亮的,有点发乌发暗,但对吸气剂影响不大,吸气剂像镜子一样完好的电子管也可能是老化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气剂并不能吸收所有气体,抽真空前预先充入纯净单一的可吸收气体,抽到一定的真空度封口,之后加热让消气 ...

您的解答,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6P15的长相和6P14差不多。但是它有二种外观。一种是上部四分之一布满了乌黑的消气剂,管子的下半部是透明的,可以通过玻壳看到管子的内部结构。还有一种是整个玻壳都涂满了,像没有度好的镜子似的不透明物资(到现在也不自是涂得什么)。不论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只要是很少一点点漏气,消气剂都会变白的。漏气严重的,通电后必定烧灯丝。这样的管子就报废了,不能用了。

网友:
发黑是吸气剂比较薄的原因,我手里一盒新的6P1也这样的,只要不变白就没问题,吸气剂是放在一个金属盘中,抽完真空用涡流炉加热金属盘把吸气剂蒸发出来,然后沉积在玻璃壳上,生产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工艺差异,有的管子蒸发的完全些,有的不那么完全,所以亮度不一样

网友:
消气剂发黑有两种情况,长时间使用或超标使用,还有一种是新管老练过了火,

网友:
我有的全新电子管脑袋也是黑的,应该不是老化吧 但是确实一些电子管会用着用着吸气剂就变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