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个JFET做放大器

楼主(2022-06-20):
JFET的型号:2SK508G _K51。小小的SOT23贴片封装。噪声系数未知,不纠结的话,拿它做个前级放大器玩玩看。

楼主:
下了Datasheet,只发现有后缀K53的输出曲线,Idss比较大。手上K51的Idss标称10-20mA的。
只有自己动手测了。

楼主:
输入转移曲线不可或缺,测了Vds = 2.1V下的转移曲线。

楼主:
Id在5mA以上,跨导还不小,有15mS左右。

楼主:
把测试表格源文件一并上传,供矿友参考。

网友A:
低噪声管,不过精华还是K53,先并后推CG电路,做Preamp,Postamp,mixer很好,IP3都有二十多d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噪声管,不过精华还是K53,先并后推CG电路,做Preamp,Postamp,mixer很好,IP3都有二十多dBm。

电压,电流要求不低呀。不过为了IP3,这次这个放大器也用了较大的电流设计。等实物搭出来试试。

楼主:
从输出曲线看,Vds大于2V后漏极Id进入恒流区。工作点应在恒流区选择。所以对电源电压要求较高,一般供电大于6V。
从转移数据表格看,漏极Id越大跨导gm越大(即潜在的放大能力越强)。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较大时,gm也在变化,从而引起失真。

楼主:
使用共源共栅级联(渥尔曼结构)加自举的电路。减少Q9的miller电容对输入天线回路的影响。
供电使用两节铁锂电池 3.3V X 2 ,串联使用。供电按6V计算。(供电电压高一点好),原理图如下:

楼主:
受到供电限制,选取共源放大管Q9工作点 7mA / 2.1V;(若供电高一些,Vds可以选取3V以上)
采用自给偏置,源极电阻Rs = Vgs / Ids;Rs = 0.2/4 = 50ohm。
根据转移数据表格,Id = 7mA时,gm约等于15.6mS;

楼主:
Q9的负载为Q12的源极,加上LED两端固定的电压。Q9的Vds基本不变,仅有因Id变化引起Q12的Vgs略微的变化。
负载线几乎垂直,意味着微小的Vds改变伴随着Id的巨大变化。如图所示。
此电流变化直接影响到与之串联的Q12中Id电流的变化。

楼主:
共栅放大管Q12的静态Id同Q9的漏极电流,
使用高频阻流圈作为Q12的负载,其漏极电位为供电电压6V,所以静态Vds约等于6-1.8-0.33-0.33 = 3.54V;工作点如图中绿点。
若供电允许,则选取更大的Vds是有必要的。建议5V以上,以提高线性输出。

网友B:
不错,数据很好。以前日本的一些收音机就用了2SK508,主要是K51和K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数据很好。以前日本的一些收音机就用了2SK508,主要是K51和K52.

谢谢您的关注。这场管子的确好用。在高放,混频,AGC控制,甚至检波,低放上都有它的身影。早知如此,当初就多备点了。

楼主:
谢谢猪大大的关注,您的加分是吾辈之动力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这场管子的确好用。在高放,混频,AGC控制,甚至检波,低放上都有它的身影。早知如此,当 ...

立创商城就有K51,还挺便宜。2SK2394更好些,gm也更大。

楼主:
低压的稳压管,稳压特性要硬,工作电流要小,确实不好找。不过以下的这只LED确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这个贴片的0603 红色的LED灯,叫啥型号已无从得知了。但是测其正向的伏安特性,稳压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猪大大的关注,您的加分是吾辈之动力呀。

一个实验数据,胜过千言万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商城就有K51,还挺便宜。2SK2394更好些,gm也更大。

看了下2sk2394, gm超大,喜欢的。就是有点小贵。等有空收一点来试试手。

楼主:
一张截图,看尽长安。贴片高亮红色led正向伏安特性图。源文件附后。

楼主:
自举所用的恒压源使用此贴片高亮红色LED;表现不错。
电流达到0.5mA以上,内阻就很小了;可以省略与之并联的C12。见表格中的红色框;
LED两端电压维持在1.78V左右;可以当稳压管使用。R1提供必要的偏置电流。

楼主:
电路中的变压器当GZL用,使用的是TTF2-9现成中周。

楼主:
TTF2-9 或SZP3都可以使用。具体内部的圈数配置请参照如下资料

楼主:
将中周磁帽旋到底,测得初级电感约为1mH。
把内部的谐振电容给拆了。

楼主:
此电感的自谐振点测量,大约在1.58MHz;

根据公式;分布电容约为10pF;

楼主:
为了平衡高低段的增益,使用1.5K电阻并联在中周初级两端。

使用Smith圆图计算1.5K、1mH、10pF三者并联后的阻抗 为 1.4Kohm@530K 和 1.49Kohm@1600K;如图所示:

取Rd = 1.4K,参与增益计算。

楼主:
放大器小信号等效电路如图:
增益公式推导:预估放大器增益G = 12;

楼主:
设计部分结束,等待后续实验证实。

楼主:
感谢大脑老师的加分鼓励。

楼主:
折腾了一天,总算有点结果。

楼主:
外接电源6V。先测以下静态工作点。

楼主:
波形测试:
输入信号幅度为100mVpp,频率为 1600KHz;
黄色为输入波形,紫红色是输出波形;
输出在TTF2-9次级处测得·,变压器的初次比约为 6:1;

楼主:
频响测试:
选取 540K,920K,1600K的输入信号,输入幅度为100mVpp;
高端相对低端的输出幅度大一些,相差1dB左右·;

楼主:
增益测试:(1dB压缩点)
测试信号频率1MHz;
测试点在变压器的次级,初次比6:1。测试数据见表格:
负载为示波器表笔 X10;

楼主:
实测增益20.5dB,约10.6倍,与理论计算的12倍有一点误差。原因是输入JFET栅极的信号偏小,由输入的阻容和长约0.8m的馈线所致。

楼主:
测试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47ohm左右。

楼主:
增益测试;(1dB压缩点)
测试信号频率1MHz;
测试点在变压器的次级,初次比6:1。测试数据见表格:
负载为51ohm

楼主:
中周次级接上51ohm后,增益下降了约6dB。1dB压缩点的输入电压从原来的1Vpp增加到1.7Vpp。IP3应该也有提高吧。
想办法测IP3(TOI)-Third Order Interception。
今天先更新到这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如此详尽的设计过程和试验数据!我有一个疑问,电源电压 FV1 和 VLNA 都是 6伏吗? 输入较大时(> 1Vp-p)波形不会发生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如此详尽的设计过程和试验数据!我有一个疑问,电源电压 FV1 和 VLNA 都是 6伏吗? 输入较大时 ...

FV1的电压测试时设置在6V整。实际使用铁锂电池时,标称应该是6.6V(对放大器的线性有改善作用),6V为电池即将用尽时的电压。
VLNA的电压实测为5.85V。因为有约7mA的电流流过R4(24ohm),造成0.15V的压降。
对于第二个问题,当输入达到1dB压缩点时,输出波形早已削波失真了。所以1Vpp输入下,输出是失真的。

楼主:
自己发现一个错误。发光二极管的动态电阻,表格中单位应该是 Kohm。特此更正。

楼主:
冰岛老师说的有理,我就是闲的无聊瞎测测。至于使用时接高阻还是低阻?反正现在测试场景里用的是50ohm系统,实际使用时可以接高阻天线,也可以接低阻天线,输入的偏置电阻配合天线Q值的要求可以按需调整,见仁见智。电路的增益计算只涉及电压增益,功率增益没有考虑。至于采用渥尔曼结构原因,是发现使用单管共源时,增益偏高的情况下,使用高阻天线输入时,发生自激的现象,渥尔曼结构稳定多了。
我的目的是:不想做好的天线放大器,只想知道这个天线放大器有多好。谢谢老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应用场合对电路有很高的要求,在元器件制造技术没有大革新的大环境下,过分苛求元器件性能往往求而不 ...

谢谢老师提醒。类似于以下的结构,已经测试过了。在没有比较过放大器噪声的情况下,孰是孰非很难下定论。

楼主:
继续IP3(TOI)的测试。不当之处,请老师立即指正。
测试框图如下。

楼主:
简陋的测试的夹具如图所示:

楼主:
关于示波器的使用如下: (没有示波器内部资料,包括软件和硬件。以下关于示波器的描述纯属虚构,如有知情者,请立即指正,免得误人子弟。谢谢)
  • Siglent sds1104x的垂直物理档位分成三段,{500uV,100mV},{200mV,1V}和{2V,10V};最后一段的测试噪声较大。实验中始终固定使用50mV/DIV;
  • 示波器的FFT功能是使用显示屏幕上的数据进行计算。波形占屏面积越满,结果精度越高。实验中,通过调整可变衰减器,尽量保持满屏显示;
  • 为了保障频率的分辨率,采样率使用10MHz/s,1M点的FFT运算,频率分辨率达到9.5Hz;
  • 双频选择的是599K和601K,相差2KHz。信号发生器最大输出信号混合后直接输入示波器测量,TOI大于40dBm;幅度2.5Vpp。见频谱图。

楼主:
  • 注入DUT的信号频谱:
  • 衰减20dB后输入示波器,所以 Pfud = -14.2 + 20 = 5.8dBm;
  • 如图:Pdiff = 81.6dBm;
  • TOI = 5.8+0.5*81.6 = 46.6dBm

楼主:
  • DUT的输出信号频谱:
  • 衰减6dB后输入示波器,所以 Pfud = -14.1 + 6 = -8.1dBm;
  • 如图:Pdiff = 60dBm;
  • TOI = -8.1 + 0.5*60 = 21.9dBm

楼主:
测量各个输入下的TOI:

楼主:
  • TOI 一般情况下,输出基频功率每增加1dB,输出三阶产物功率会增加3dB
  • 但超过线性段后,从记录的数据来看,三阶产物的增长速度远超3倍。
  • 在小信号下,三阶产物增长速度则低于3倍增速,可能由于三阶产物幅度太小, 噪声和测量的误差所造成的。

这三阶曲线着实有些奇怪。不知为何如此?

楼主:
冰岛老师得空,可以帮我讲讲补偿原理吗?

网友:
仿真一下两个稳压电路,比较一下稳压效果

楼主:
想知道:把33ohm换成0.001ohm后的稳压效果,谢谢

网友:
显而易见,R=0.01时不会更好

网友E:
请问楼主,东芝的K30A一般常用在低放前置上,而且该管的增益还是较大的,不知可不可以用在中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东芝的K30A一般常用在低放前置上,而且该管的增益还是较大的,不知可不可以用在中放上?

是这个管子吗?
跨导不大,实测0.9mS左右(工作点 Vds = 4V, Id = 1.4mA),至于电压增益,看你如何设计。
频率扫到6MHz(-3dB),电压增益1.4倍 。中波中频465K,放大18倍以内应该能轻松应对。
但比它表现好的多的管子很多,为什么要它兼职呢?

楼主:
得闲,将55mm的扁磁棒天线接入放大器。看看效果如何。先来个测试图。

楼主:
Round 1 1dB (上为初级接入,下为次级接入)
次级接入 胜 ;

楼主:
Round 2:TOI
平手;
左图为3dB衰减下测量值;TOI = -14 + 3 + 0.5 * 60.3 = 19.15 dBm
右图为1dB衰减下测量值;TOI = -13.6 + 1 + 0.5 * 63.0 = 18.9 dBm

楼主:
以上测试时,由于收发距离不同,感觉数据差不多。下个测试,收发的距离不变,看看信噪比的区别。输出电平差了约20dB。为了保证测试仪器的测试档位不变,初级接入的放大器输出加了22dB的衰减器后再观测。
Round 3:S/N
平手;

楼主:
信噪比测试说明:
  • 为了比较小信号下的信噪比,天线端输入25mVpp。
  • 从实际测量值来看,信噪比(不严格)都在62dB附近,差不多。 但初级接入的放大器输出频谱噪底更平坦些。
  • 波形上看,由于天线次级接入的测试用载波与外在干扰(540K电台)十分靠近,包络呈现差拍调制明显。
  • 在双联电容不变的情况下,谐振频率初级接入较低。原因是放大器的输入电容直接并联在了天线线圈两端。

网友F(2024-06-26):
这个场管能用于3.3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场管能用于3.3V么?

做mini-whip用。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比较关注测试这一块,请我JFET参数(曲线)您是如何去测试的?比如需要什么仪器,或者搭建什么电路

网友G:
有没有朋友试过将收音机的三极管换成结型场效应?

网友B:
2sk2394在两德二变收音机上广泛应用,比如三节AA电池的德生PL450,但2sk2394不好买。看楼主的数据,2sk508-k51低电压性能不错,似乎可以替代2sk2394。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sk2394在两德二变收音机上广泛应用,比如三节AA电池的德生PL450,但2sk2394不好买。看楼主的数据,2sk508- ...

2SK2394寳上很多,很好買。作爲貼片原件,性能與插脚式的2SK715大致相當,但跨導要低些。如果不是體積上的要求,2SK715使用起來更爲順手。

网友B:
宝上有可信商家麻烦推荐,我是以前买K241、K192A全是假货心里有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上有可信商家麻烦推荐,我是以前买K241、K192A全是假货心里有阴影了。

我也在淘宝买过几次241,都是假货。都给他退回去了,不能惯着无良商家。后来发现 广州得信电子的2SK193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2SK2394寳上很多,很好買。作爲貼片原件,性能與插脚式的2SK715大致相當,但跨導要低些。如果不是體積上 ...

请教一下淘宝的2394假的多么?在一个508能用于3.3V么?我看了德生pl-990的2394用于3.3V。pl-990上还有一个BF510查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朋友试过将收音机的三极管换成结型场效应?

灵敏度大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淘宝的2394假的多么?在一个508能用于3.3V么?我看了德生pl-990的2394用于3.3V。pl-990上还有一 ...

疑心病太重了,現在甚高頻、超高頻管品種很多,有必要在這種老管上作假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