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w gdm-8045小电流挡没有反应怎样修理

楼主(2022-06-20):
一台gw gdm-8045小电流挡误测大电流,现在测量无反应,应怎样修理。

楼主:
另外200ma电流挡保险烧毁。以更换

网友:
看保险,妥妥的保险爆了,更换就能解决

楼主:
200ma保险已换。故障依旧 求帮忙。,谢谢

网友:
电流档一共没有几个零件,挨个查也查出来了,保险丝,检流电阻,保护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