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表的原理

楼主(2022-06-21):
做矿机在没有电感表的帮助下是相对困难的,尤其是磁环线圈,还有各种绕法的电感量都不好计算,现在物流不畅,不方便买电感表(其实也不想买)。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电感表的原来是什么。仪器我可以去蹭。

楼主:
仪器是指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

网友:
那就得计算

信号发生器得带功率输出的

网友:
做矿石机时,对于空心线圈的电感量可以由公式精确计算,误差很小,对于磁棒或磁环线圈,不方便计算,就算计算误差也会较大,但你如果有信号发生器的话,就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即调谐法或谐振法,就是用一个已知的固定电容,在中波段的话的可以用一二百P的固定电容。例如以100P的固定电容,跟制作的磁环线圈组成一个调谐电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制作一个矿石机电路了,用信号发生器调节输出信号的频率。直到调谐电路 输出信号最大,说明调谐电路的调谐频率和和接收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频率一致,这样根据调谐电路的频率公式,就能反推计算出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如果把计算公式输在数据表里,就能完成自动计算功能。这个测量原理中,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分布电容的影响。但在分布电容较小时,误差也不会太大,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电感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是挺难对付的东西,要测量它基本只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谐振法,谐振是个很容易辨认的现象,原理在于谐振时只要知道了谐振频率,电容,就可以知道电感了,当然这三个只要知道两个就可以算出第三个量。第二个常用的就是测量阻抗法,大电感测量常用,不过小电感肯定实现起来很困难。再有就是比较法,比较法有个名词叫电桥,电桥就是用未知量与已知量来比较,不止电感,电量使用比较法是个常见的事。本坛有几个宝贝,可以研究一番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8577-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2116-1-1.html

网友:
为图省事,建议还是去买一个电感表,价格并不贵。

楼主:
扫描全能王 2022-06-21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电感在交流电下相当于电阻,这里写R1是方便在公式里表示。

网友:
通过实验法间接测量电感量。作为一些折腾方法还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是真想为方便又精确测量电咸量的话,还是买个电感电容表方便省事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电感在交流电下相当于电阻,这里写R1是方便在公式里表示。

万用表交流电压是测不到1兆的频率电压的,数字万用表都带测电感的,很便宜就几十块钱,没有必要绕弯路。

网友:
万用表的内阻需要考虑,这个内阻带多少感抗,多少容抗需要考虑,能不能到1M需要考虑.因此不妥.

谐振法还行,误差不大.也要看信号源和测量电压的仪表所引入的杂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