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冰岛来解答一下

楼主(2022-06-21):
我家是住在一个山谷里的,中波信号微弱。我原来想仿一个三管超外差或者二级中放的四管超外差,但我看我能力太差了。正好我最近卖纸皮得了38元,现在打算弄一个超外差收音机套件,我不知道如何看中放级数,我看冰岛坛友似乎各种套件都装过。能不能看一下有没有二级中放的?以下是电路图

网友:
为什么用“召唤"一词?

网友:
疫情期间没事儿买套件攒过这类(三极管检波的)机器,同时俺喜欢途山,除冬季外,平时基本上每周途山一次,离北京市中心35-120公里的郊区山里走了数不清的地方,携带此种自攒收音机做过测试,基本是进山(驴友路)就收不着任何电台,市区空旷区域可以收7-8个台,高层户内靠近窗户一般收4个本地台。商品机进山(驴友路)中波收听时亦很勉强收到一两个电台,很多时候也是收不到任何电台(北京山区)。所以,住在山谷里的话可能需要架设天线,否则收台会非常困难。

楼主:
我发现有的不是用2AP9或者2CK4148检波的,这个是怎样检波的?

网友A:
前几年没经常到周末去爬本地海拔300米的小山,步行距离近7公里,后来但发现膝盖活动会有响动,最近几年也因疫情原因没去爬山了,爬山活动要注意保护膝盖。

网友A:
楼主处于山谷低凹地带,想必无线电信号被山峰掩挡衰减而弱小,不知能否接收短波,至于中波收音机不如买个旧的老机器,套件用来练手而已。在下技术上爱莫能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没经常到周末去爬本地海拔300米的小山,步行距离近7公里,后来但发现膝盖活动会有响动,最近几年也因 ...

是的,年龄大了,北京郊区途山过程中俺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少,基本都是持双登山杖的年轻人,膝盖问题主要表现下山,有时会很疼...为了试听收音机,有时只能减少摄影器材,最少时只带一架相机(俺从不用手机拍摄,受不了插值取样和色彩夸张,宁可用600万象素的老数码机)。俺有几台商品机,“根德.旅行者III”是俺认为进山表现最好的小便携机,尤其中波;德生产品表现不太理想。

网友:
你发的图里面没有两级中放的。
下面的图纸是混频+两级中放的,tb常见:

HX108-2

HX108-2

ZX921

ZX921

7B

7B

我自己玩的时候,用的是第一个图纸的套件,焊完没调试就正常出声了,统调完的效果,要说灵敏度,还挺好,就是音质太差(想来差也很正常)。

网友:
网购的两级中放的套件108-2感觉效果不错,装响的成功率高,楼主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从这两种套件里选一种买来玩,那么我建议选第一种——博士618套件,准备一根7~10厘米扁磁棒和适量单 ...

BS-618只有一级中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收音机套件都只有一级中放,而且都是55毫米短磁棒,变频偏置又没有稳压,如果不做大量磨改,灵敏度不 ...

那么可以给BS-618加外接天线吗?我看许多一级中放的台式机能外接天线,这个怎么接?

网友:
教学类收音机套件,组装成功了也就是有个声,做着玩儿可以,期望值别太高
外接天线,用漆包线在磁棒上绕个一二十圈,一端接电路板的'地',另一端接导线(天线),没必要特意购置,长度是1米还是100米根据手头有的确定,引向室的导线注意防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收音机套件都只有一级中放,而且都是55毫米短磁棒,变频偏置又没有稳压,如果不做大量磨改,灵敏度不 ...

请教冰岛大师,以前玩过一种“套件”中波机,好像名称就叫“9018收音机”,6管无输出变压器的,依次使用9018管子X3、9014、9013X2,三极管检波。这种机子(电路板上标有S66E)您觉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收音机套件几乎可以说是“教学收音机”,但博士618六管套件不是,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灯402收音 ...

抱歉, 没认真看标题

网友:
一级中放的选择性没有两级中放的好(包括灵敏度),套件用的硅管推挽牛入牛出加上小喇叭声音不好,建议低放改用I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天线有很多种,最有效的就是矿石收音机的天、地线,大环、蜘蛛网天线效果也不错,拉杆天线不太行。如 ...

好的,谢谢指导,那么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的中周该怎么绕?套件中周要自绕吗?我为了这个,买了各种漆包线

网友:
买3V供电的7管机套件比较合适,壳子尽量大点,可以方便装锂电池。

网友:
你这套件装不出性能较好的中波收音机,还不如二手标准版线路的便携式收音机,只能和小的袖珍收音机打个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处于山谷低凹地带,想必无线电信号被山峰掩挡衰减而弱小,不知能否接收短波,至于中波收音机不如买个旧 ...

SW可以收,效果还不错,我现在就经常听SW上15100千赫的一个神秘的电台,每天中午开始就放很奇怪的音乐,是军歌?还是民歌?听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自己绕,博士618套件里的中周都是绕好的,16元不包邮就什么都有了,里面的中周至少不会比手工绕制 ...

哦,居然这样啊,我还以为套件中震荡线圈、中周、音频变压器和可変电容的拉线电容都要自制

网友:
“召唤”?口气可真大! 你是啥人啊?  就不会说个:“请”,,“老师”,,吗?不懂技术,还不懂礼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