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几只电容都这么难了吗

楼主(2022-06-21):
开始以为没什么问题,都不当一回事,先在*宝上拍了几个450V的,店上写这里发货,发货又是在那,连个地址都要骗人。收到一测,容量不到80%,退货。再到其它店选,问到发货地址与店上写的不同的,换,找了几家后,有家同的,选了几种型号的,下单,才说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又去一家,又说小量的不卖,质量都还不知怎么。全都是一问十几分钟才回复。
坛友介绍一下吧,就6P3P推挽电源用,不用高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打算用这国产的,主要是那些披着日皮的,真不可信了

上假货宝买日系电容给,这叫知假买假,不值得同情

买电容难?不知道去制造商推荐的地方买吗?

你要买日货,比如众人称颂的红宝石(Rubycon),其官网是:
https://www.rubycon.co.jp/

其它厂家也类似,注意日本的(制造商)网站结尾是 .co.jp

然后切换到中国(中文),点“样品购买”(因为你只买很少数量)

然后就会导航到德捷电子,实际上绝大多数电子元件的样品购买都是德捷、贸泽等几个目录商,因此买电子元件,哪里难?简单得很!

网友A:
废品站看看,450V470uF,1000UF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解,但前面说5uF就未免太小了,可以老机年代电容贵,电压高,电流小,加上电感,可以这么小,否 ...

1N4007的容许峰值电流是30A,无PFC开关电源的输入是应该加NTC的,限制启动电流避免炸掉整流二极管,有NTC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用整流胆在LC滤波的情况下带1000uF以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这类网站是当年还没淘宝时用过,之后都没再留意了。选了些小的,价格还可以,你以前买过吗?质量保证 ...

我跟立创消费都快6万了。人家是国内正规目录分销商。 每单默认都开正规增值税发票的。  淘宝是个啥啊,做研发测试的哪能去淘宝买。

冷门原件国内没有的去海外分销买, 得捷,RS,E络盟,贸泽 。

网友:
在淘宝上买的400V450V用到开关电源里,有几个都鼓了;

楼主:
很好,就要想要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压怕不够,280V整流滤波出来都有390多V,还是450V保险些吧

这个小日本的

网友:
现在的人找个正规渠道都这么难了么

https://item.szlcsc.com/479062.html

网友:
现在有的电解电容就是压着容量底限,容量低于标称容量10%-20%,日本红宝石也这个样子,韩国三荣基本足容。

网友B:
我都是拆变频器上的,耐高温质量很好

网友C:
直接买全新红宝石不就得了,别买那些古董电容

网友D:
需要450伏,多大容量的??

网友E:
石整流还是胆整流?

网友F:
TB上有好的
不要找太便宜的,国货用没问题
买外牌更好
容量用表测, 电桥会低些
高压电容充放电一次再测会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全新红宝石不就得了,别买那些古董电容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买时就没这么简单了,不是没有就是容量差一截,都不知是翻新还是假冒。好不容易焊台机,就几个电容没用好,心不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450伏,多大容量的??

1000,470 ,220,100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整流还是胆整流?

用石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拆变频器上的,耐高温质量很好

有得拆就不用买,这个当然好了。

网友:
找找闪光灯电容,很多可选。

网友G:
容量这么大,的确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TB上有好的
不要找太便宜的,国货用没问题
买外牌更好

我用电容表测的,差太多了,以前还没有假货,新买的容量不会少,还会多一些,现在的少得太多了,1000的只有880,270的只有240,这样的还是不要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买时就没这么简单了,不是没有就是容量差一截,都不知是翻新还是假冒。好不容易焊台机 ...

电解电容本来就是有20%误差,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容量这么大,的确不好找。

*宝上广告不少,有图有尺寸有单价,一问,屁都没有

网友:
找彩色电视的配套产品好用还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看看,450V470uF,1000UF都有

高 实在是高,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CRT的一般是400V,液晶上的450V,前者矮胖些,后者瘦长型居多,容量一般都不大,100uF左右。

这个都是开关电源用的,低ESR!搞他几个并联,好的不得了。

网友:
带上一只大瓦数的电烙铁到废品站去,找那些成色好一点的废电源板,和老板谈好价格,论个论斤都可以,自己拆,多拆几个,然后选好一点的,20%的容量误差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维修空调的店里去找,一块旧的板子上大容量高压电容有好几个呢,当然你到tb的江海旗舰店也可以全新的,江海 ...

我现在也打算用这国产的,主要是那些披着日皮的,真不可信了

网友:
楼主如果嫌容量不足,可以提高一档,1000的可以用1500的来替换,470的用630的替换,220的用330来替换,不就行了?

网友:
废品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建议买江海的。我上次搞一个测试台,要450V从小到大几乎一个系列的。几经周折,买齐了。但没有哪家完全可以配的齐的。(还有就是新的假货比较多,上面盆友说的对,最好找拆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470 ,220,100这些

貌似做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容表测的,差太多了,以前还没有假货,新买的容量不会少,还会多一些,现在的少得太多了,1000的只 ...

你出运费,我送你几个变频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