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4A+温度档如何校准?

楼主(2022-06-21):
如图:我看电路图VTR0(10K)和VRT100(200Ω)是校准温度档的,但不知道如何校准?先调哪个后调哪个?顺序如何?

网友A:
《数字万用表应用技巧》沙占友 书中的资料:

网友B:
什么事导致要去动温度档

楼主:
牛屎换硬芯:需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事导致要去动温度档

牛屎换硬芯: 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正规的温度传感器热电偶仪表要用电位差计。业余没有电位差计的只能制造物理的温度场去校准。例如0和100摄氏度两个温度点。但如果你没有把测温传感器热电偶换掉,就不用校准的,把电流档电压档校准了就行了。不要指望测温档能够多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应用技巧》沙占友 书中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