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B23晶体管黑白电视求助

楼主(2022-06-21):
故障现象,1、图像靠右,中间一黑竖道,画面稳定。
2、对比度过强,对比度电位器开大图像变得很暗。
各位坛友有精通黑白电视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AFC电路3C6失效了

网友:
重点检查行扫描电路,就是高压包周围的电容。

网友:
这个厉害了,竟然是分立元件的。坐等大神来指导。

网友:
首先显像管衰老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行出问题了
调节行频旋钮看看
没想起来很黑白机有行中心调节(你这不是偏转线圈调二磁片的事)

这么多年了
像管算不错的

网友:
        这个故障表面看似乎是行的问题,但是行能够展开,所以行输出管和行输出变压器没什么大问题,先找到行频调整旋钮,调整一下行频试试。

网友:
要想修好 就要换掉所有的大小电解,40多年了能亮真是够棒的了

网友:
画面稳定,那么行频应该是正确的,同步脉冲也有,感觉是行扫描的同步时间存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差(好像是提前了,本来最左边的图像跑到了中间)

楼主:
谢楼上各位!

网友:
好多年不修这了

网友:
应该与行频没有关系,视放电压可能有些异常,还有行辐射抑制也不好,先换掉行周边的电解电容再说吧。
显像管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A:
这个电视有个设计缺陷 市电输入的滤波电容 有一个击穿容易导致整机带电  当时修这种电视差点出事故 还好当时拆螺丝 螺丝刀不够长 用电笔拆的螺丝  碰金属装饰件都发光

网友:
帧同步问题,检查帧电路的电解电容。

网友:
那个黑竖道是行同步信号,问题在行同步的PLL相位上,相关电路查去吧,重点在行同步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视有个设计缺陷 市电输入的滤波电容 有一个击穿容易导致整机带电  当时修这种电视差点出事故 还好当 ...

黑白电视机都是变压器隔离降压后整理滤波,电源滤波电容击穿不会导致整机带电吧

你说的市电输入电容指的是Y电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白电视机都是变压器隔离降压后整理滤波,电源滤波电容击穿不会导致整机带电吧

你说的市电输入电容指 ...

两个电容器串联 然后中间接地  只要任意一个电容器击穿 都会直接把市电接到变压器外壳上  80年代前几年的《无线电》杂志还说过这种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器串联 然后中间接地  只要任意一个电容器击穿 都会直接把市电接到变压器外壳上  80年代前几年的 ...

那就是Y电容,Y电容中间接地是要接到输入电源地的,也就是三脚插头的地线

网友C:
现在还有无线射频信号发射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整流二级管和电源滤波电容6C3坏了吧。

网友D:
换个圈里的电解试试~

网友E:
看样子像是输入的视频信号有问题,视频信号不正常也会影响行同步.先调整好视频信号,确保画面干净无网纹,视频信号电平不能太强.

网友:
故障1

10楼的意见我赞同,是行AFC电路的比较脉冲电路元件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无线射频信号发射吗?

用机顶盒接标准有线电视台的视频调制器,自己发射的射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像是输入的视频信号有问题,视频信号不正常也会影响行同步.先调整好视频信号,确保画面干净无网纹,视频 ...

用机顶盒接标准有线电视台的视频调制器,自己发射的射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圈里的电解试试~

谢谢,这几天没时间,过几天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指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