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收音机在同一位置,收台效果差太多!

楼主(2022-06-21):
把ZX921、KK9702和烧饼,都放在房间内沙发上,ZX921、KK9702在房间内都勉强收两个本地台,ZX921声音很小,KK9702声音稍微大一点,但是底噪惊人!而烧饼能收3个台,两个本地台声音很大,底噪也比较小。
把ZX921、KK9702拿到阳台,声音都很大,可以正常收听,但KK9702底噪还是大。
怎么能让ZX921在房间内能正常收听?还有KK9702底噪如何降低?

网友:
你需要带静噪的收音机,没台的地方过虑噪声......

网友:
说明你这个机器的“信噪比”指标不好

网友A:
看见烧饼机就顶。

网友:
前两年大饼机在坛里着实火了一阵

网友:
我看到LZ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我原以为就我自己修的收音机只能收几个台来着,也不好意思问啊,这一看,就放宽心了.

不过,要优化,3个机器的电路你得有啊,看看问题处在哪里.哪里有病修哪里呗.

网友:
底噪大的机器说明调试的不好,分析分析电路,重新调整下。

网友B:
KK9702凯迪机,这种地摊货打娘胎出来就这样,没什么可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K9702凯迪机,这种地摊货打娘胎出来就这样,没什么可折腾的.

买这个玩意就是为了改频率计用,不知道它噪音竟然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烧饼机就顶。

烧饼要是换个喇叭,或者再换大机壳,效果肯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这个玩意就是为了改频率计用,不知道它噪音竟然这么大

我估计用工厂测试不合格淘汰的芯片,所以,效果差得吓人.

网友C:
我的烧饼机换了纸盆喇叭,去了一级低放听起来音质改善了。烧饼机AGC还不错听强弱台差别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用工厂测试不合格淘汰的芯片,所以,效果差得吓人.

这玩意用455中频做基准,如果455有偏差,哪岂不是显示的频率也不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烧饼机换了纸盆喇叭,去了一级低放听起来音质改善了。烧饼机AGC还不错听强弱台差别不太大。

烧饼跟我的红灯2L1410比,还是差太多,同一个位置,红灯比烧饼多收6-7个台。

网友:
三个收音机,电路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
如同楼上说的KK-9702固有缺陷,很难打磨。

网友:
能不能好一点的收音机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