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猫后wifi要多少兆才正常

楼主(2022-06-21):
请教一下懂路由器的大师。宽带进线测试约200兆,经过猫后wifi才约20兆?是wifi机盒问题还是......哪里设置不当?

网友A:
那个200Mb是bit,换成字节数B,也就20M多一点,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00Mb是bit,换成字节数B,也就20M多一点,正常啊

谢谢老师,电信的维护员说进线测试200兆没有问题啊。
包150元话费/和家里宽带是100兆,要加30元升一千兆?

网友:
感觉现在千兆网络不是很有用。
我用的300Mbps光纤极少有机会跑满。有200Mbps就很够用了。

网友:
路由器有一个分配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设置  调一下试试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单位,是bit,俗称小b ,还是byte俗称大B ,他们理论上是1B = 8bit ,但是,一般bit是说物理层速率,而B一般是说应用程序打出来的速率,这里面有个报文封装问题,简单说就是有损耗,一般按照10倍就差不多,8倍的话也行(就是不考虑损耗了).

其次,普通家用电脑,即使是1000M的网卡,也只能跑个几百M就不错了,受限于PC的性能,所以家里只有一台电脑的,就不要考虑300M以上的宽带了,你根本跑不到,甚至连100M都跑不到(这里面不仅是PC性能的原因,还涉及TCP流控算法等问题). 但,多台电脑的就有意义了.

再次,对于WIFI来说,要看你WIFI是什么规格的 11g 11a 11n .等等,首先这个规格的带宽要大于你光纤的出口带宽,才没有瓶颈.

再再次,你wifi信号还要好,周围没有干扰,基本相当于你把电脑放wifi边上才能达到线速.

再再再次,你wifi设备的性能还要好,不要指望几十块的 某-link,能达到线速,能达到线速的wifi设备不便宜.

网友B:
你说的这个20M是指下载速度,还是带宽测试?
如果是下载速度那就是正常的,200M带宽的下载速度就是每秒20M,
如果是测速软件显示的测速带宽,那就要检查下路由器端口是否接在千兆端口,WIFI的带宽是否在300M以上,测试软件是否正常,建议使用有线千兆接口和360网速测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20M是指下载速度,还是带宽测试?
如果是下载速度那就是正常的,200M带宽的下载速度就是每秒20M,
...

这个20M是软件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0M是软件搞的

20M  bit .

1,绕过wifi直接接宽带出口,看看能否到200Mbit
2,看看wifi或者宽带猫的端口设置是否有强制双工,或强制速率了,这个一般不会,一般设置是两头都自动.再检查下网线是不是好.

3,看看拨号(NAT),是做在wifi上,还是宽带猫上,可以调换下位置试试.

4,看看你电脑的无线网卡,和wifi协商出来是设么模式,哪里那个速率能达到多少.

5,如果1测试能到200Mbit, 2 3 4步骤无效.果断换wifi,能跑200M的,照着1000块钱的档次吧.

网友:
1、光猫的速度是光猫和局端设备的速度,不代表你和任何一个网站的速度

2、Wifi 的速度是你的 Wifi 接入端和 AP 之间的速度,和光猫速度没啥关系

以我这里而言,光猫速度是千兆(下行,上行只有 50M),电信光猫自带路由器是 80MHZ 的双天线 802.11ac 无线,电信送了一个 4 天线的 80MHZ 带宽 802.11ax,所以,我这里理论上 802.11ac 能到 866Mbps 速度(我的某个 Pico 电脑显示如此),因为天线不够...

ax...没设备

btw. 不过这个 866 的 Pico 电脑在局域网内复制文件的速度挺糟糕 说明其实 Wifi 的速度还有更多因素,光猫真不重要

网友:
如果是共享小区网络,宽带客服说的再好听也没有用,真正用的时候根本到不了20兆,如果是专线宽带,2兆就不错了,单位机房就是2兆专线,年费约2000多吧。电信客服常给我打电话,免费升级,我问他是专线还是共享,他就不说话了。

网友:
200/8.5=23.5,对着的,200兆没问题。需要除以这个系数

网友:
wifi测速用手机测就没意思了,特别是2.4GHz频率的,那玩意能跑满40Mbps就不错了,大多数是20

首先路由器无线的要足够快,然后无线网卡也要高速的,不管是usb还是pcie,

我用usb3.0的腾达的U12 1300M无线网卡,配合红米的路由器 AX6,宽带是电信千兆,5GHz频率测速跑下来只有850Mbps,如果是有线,通过路由器跑到950~960,直接插光猫pppoe拨号跑到980

如果没使用路由器,用光猫的wifi,那就难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20M是软件搞的

如果有线网卡测试能达到200M带宽,那这个速度就应该是WIFI部分有问题,很可能是过热引起的,建议关机十分钟,在开机测试,如果正常 ,可以给路由开盖或加风扇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电信的维护员说进线测试200兆没有问题啊。
包150元话费/和家里宽带是100兆,要加30元升一千兆 ...

不要相信电信推销员的鬼话。他们的目的是让你多掏钱。加30元给千兆。结果就是每月多给30元。千兆与百兆没什么区别。提速降费,这是国策,怎么随便涨价。

学校里也一样,电信公司多次找我提升带宽。后来,征求领导意见,还是同意了,从200M提升到500M,每月增加了3000元。可当时200M时,最高下载速度48MB/s,两年后,只剩下22MB/s,我估计,再过一段时间,电信公司要找我提升到1000M了,每月再加3000元

实际上就是水龙头开大一点就有500兆。但设备的总能量还是一样的。这是电信公司总经理与我们讨论业务时说的,不是我乱说的。

我家的宽带是10兆的。实际上达到100兆以上。他们不断向我推销100兆,我拒绝。我实际测试,达到100M的,我不想再花冤枉钱。
还有一次,电信客服推销网络电视,说是免费的。对方上门安装后,我发现没有本地电视节目,父母没法观看“秋生讲古”,当场拒绝,要求上门师傅把机顶盒拿回去。师傅立刻溜走,硬把机顶“送”给我。我只好亲自把机顶盒送回电信公司。每二年开始,电信公司开始向我收费,我发现后,要求取消电视服务并退款,对方表示先退回机顶盒,才能取消服务。实在没办法,找电信公司客服经理(负责学校业务)投诉,这才退款。次年,我发现电信又开始收取电视服务费了,再次找经理投诉,这次终于彻底取消电视服务,并赠送2年免费宽带,以表欠意。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电信的路由设备,就是水龙头,根据需要,调节水量的大小。

网友:
200兆宽带的理论下载速度就是128kb/s*200=25600 kb/s=25.6M/s。你用软件下载时看下载速度20M/s就基本正常.你这里的20M应该是你的下载速度.跟带宽200M是两个概念.WiFi传输会有损耗,最好是用网线接路由器测试一下,性能好的路由器有线跟无线相差不多.最近市面上的千兆路由器都能满足要求.几年前的千兆路由器有的WiFi只能达到100M的带宽.WIFI传输尽量选择5G,2.4G明显会减速(个人对比后的观点,可能无科学依据).

网友:
要想带度快一点,稳定一点,用企级设备会好一些,但比较耗电。家用设备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线网卡测试能达到200M带宽,那这个速度就应该是WIFI部分有问题,很可能是过热引起的,建议关机十分 ...

进线是双线不是光纤的。

网友:
大概24M的样子,单位不同